[精灵] 妹妹镇楼!想问问哥哥们,精灵四的电池放电到多少合适,怎么保存

楼主(2016-05-19):
新手,精灵四默认的事30%报警,我基本用到30%报警就不用了,感觉有点浪费,想问问各位大神,电池放电到多少合适?还有不用的时候怎么保存!妹妹镇楼,麻烦各位哥哥解答一下!

网友:
妹子身材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就好的

就是放到35%
就不用了吗?
那多少储存?充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放到35%
就不用了吗?
那多少储存?充满吗?

就是玩完剩下35电量保存就好了

网友:
妹子身材不错  马赛克差评

网友B:
放电到65%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到65%保存

有个人跟我说充满电放着就行了,这个电池10天以后自动放电?

网友C:
一般飞行可以放到10%   保存的话就65%这样  自动放电时间可以在app中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飞行可以放到10%   保存的话就65%这样  自动放电时间可以在app中设定

谢谢,这才是我需要的,自动放电它是放到65%吗?还是飞到65%停下来?

网友D:
显示屏应该显示单片电压 飞行过程中 单片电压放到3.6-3.7V就降下来。储存电压单片在3.8V。长期放置每一个月进行一次循环充放电 延长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屏应该显示单片电压 飞行过程中 单片电压放到3.6-3.7V就降下来。储存电压单片在3.8V。长期放置每一个月 ...

昂,跟车的电池基本一样是吧?这个电池自动放电是放到多少v?还有一周不用需不需要放到保存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昂,跟车的电池基本一样是吧?这个电池自动放电是放到多少v?还有一周不用需不需要放到保存电压

给你张换算表。
100%--4.20V
90%--4.06V
80%--3.98V
70%--3.92V
60%--3.87V
50%--3.82V
40%--3.79V
30%--3.77V
20%--3.74V
10%--3.68V
   5%--3.46V
   0%--3.0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昂,跟车的电池基本一样是吧?这个电池自动放电是放到多少v?还有一周不用需不需要放到保存电压

一般来讲 充满电必须要在24小时内使用,超过24小时的要将电池单片电压放到3.8V保存,电池满电存放内部晶体活动量较高,时间久了会鼓包,你可以在要使用的头一天晚上充电,第二天去飞,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