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第6通道输入有什么用?

楼主(2016-05-19):
接收机输出到cc3d,第6通道有什么用?可否不接?

网友A:
没什么用的,可以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用的,可以不接。。。。。

那它为什么存在

楼主:
可以用来边飞边调参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来边飞边调参

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A:
为何存在?????????有个东西叫6轴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存在?????????有个东西叫6轴知道吗?????

朋友别激动,请看好标题再说。好吗?“输入”,是“输入”。是接收机至飞控,不是飞控至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存在?????????有个东西叫6轴知道吗?????

六轴不需要用6个通道去飞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六轴不需要用6个通道去飞吧。

木有激动,6通道应该玩小6轴时候是需要接上去的。

6通道如果可以自动调参也不错,不过自动调参后,你还是要手动调节PID,意义不大。一般自动调参的PID数据比较高,你之后可以适当手动调低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激动,6通道应该玩小6轴时候是需要接上去的。

6通道如果可以自动调参也不错,不过自动调参后,你 ...

刚试了,不接不得,解不了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不接不得,解不了锁~

那么 严重。。。。学习了。。。。

网友(2018-12-12):
重新设置,把6通线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