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D433几十米失控求解

楼主(2016-05-19):
飞机冲浪者,APM飞控电压模块供电,和433进行ppm单线连接,空旷地面拉距只有五十多米。

网友A:
设置对接收机的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对接收机的频段

这个之前检查过

网友:
發射燒壞了?

网友B:
不至于吧,我用的转发模块,原厂配置飞20多公里也没问题啊,要不返厂?

网友:
發射燒壞

网友C:
没接天线通电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接天线通电的结果

你指发射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指发射机?

是的,烧了功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烧了功放了

可以自己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己换吗?

够呛,返厂吧

楼主(2016-07-04):
返厂回来,技术说发射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吧,我用的转发模块,原厂配置飞20多公里也没问题啊,要不返厂?

转发模块哪里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发模块哪里买?

卖433的地方都有的

网友:
那不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433的地方都有的

有没发现加了转发模块,好像延时挺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发现加了转发模块,好像延时挺明显

肉眼能看出延迟,但是你不是像黑羊那样极限飞行的话是可以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肉眼能看出延迟,但是你不是像黑羊那样极限飞行的话是可以忽略的

能给个接收机和发射机配置数据截图吗?我的433发射距离好近,用转发也一样。换了另一个433接收机也不行,发射机售后送修也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接收机和发射机配置数据截图吗?我的433发射距离好近,用转发也一样。换了另一个433接收机也不行, ...

那东西只能问模型base的老板要,我的早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