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改造20A-35A充电器经验分享

楼主(2016-05-20):
       论坛上面B6扩流的帖子早就有了,只不过每个人具体的作法还是有所不同。最近半年改造了几个B6充电电流20A到35A不等,主要因为不同B6电路设计有所区别,飞科达正品B6改造效果比较理想。
       改造需要有一定的无线电基础和较强的动手能力,在实验的过程中为了测试极限功率难免会烧坏一些元器件。因此大家还是要有个心理准备权衡利弊量力而行,万一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交流探讨。
       今天下午认真详细的写了几个小时的改造细节,谁知千年不遇的中途停电让我欲哭无泪!自己打字慢并且是边想边查资料边写,可谓是用心良苦。事已至此也不愿意再重新写一遍但是不分享又不是我的性格,就偷个懒用图片代替文字算了,有不明白之处在帖子里面再具体交流。
        现在大家手里基本上都有A6充电器平衡电池性能一流,唯一缺点就是电流最大只有8A。因此我对B6改造的初衷是简化电路提高功率和效率,因此设计24V到28V供电专门为目前主流的6S锂电池充电。如果想保留原厂所有功能那么改造过于复杂,不嫌麻烦的模友可以尝试,理论上绝对可以成功。
       下面分享一下我改造的经验,有错误或者不足之处希望大家指正!
        需要去掉原电路板上面的电感线圈、升压管、降压管、防反向管、12V电源插座、短接防反向管源极和漏极。功率部分安装在电动车调速器外壳里面,5根信号线分别连接至B6电路板上面5种颜色箭头对应部分即可。用来检测充电电流的康铜丝先取5cm看看充电实际情况再慢慢调整。电感线圈用1、5mm的铜线3股并绕15圈即可。

         有不祥之处qq2064001778交流

网友:
就没有了?

楼主:
正在发图片网络不行啊!

网友:
终于等到了!

楼主:
去掉原电路板上面的电感线圈,升压管,降压管,防反向管,12V电源插座,短接防反向管源极和漏极。功率部分安装在电动车调速器外壳里面,5根信号线分别连接至B6电路板上面5种颜色箭头对应部分即可。用来检测充电电流的康铜丝先取5cm看看充电实际情况再慢慢调整。

楼主:
图片上移了

楼主:
有不祥之处qq2064001778交流

楼主:
想认真整理一下图片就是传的太慢,急人!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就是看不懂

网友:
这个,技术贴啊……顶!
哎,我没有无线电基础,似乎确实看不懂……

楼主:
懂电路图的模友很容易看懂改造的方法其实并不难,到修电动车店铺找个坏调速器很多零件都有了。另外只需要买个大功率整流管和散热风扇以及LA7812就行了。

楼主:
另外注意做好功率管金属部分的

楼主:
绝缘就行了

网友:
出2台B6,性能完好~

网友:
一般人估计干不了这活

网友A:
这是是技术活,没文化的我表示看不懂!

网友:
这种帖子一定要往死里顶

网友:
感觉太高深了完全看不懂

楼主:
会看电路图的就懂,这样也好免得大家随意改造,有个门槛也是好事情。

网友:
技术贴,必须射精

网友:
这个必须顶,楼主帮我改个呗

网友:
等了n久的教程出来了!但是看不懂!悲剧

网友:
好厉害 就喜欢这种DIY

网友B:
类似教程很早都有了,不过还是要顶

网友:
技术贴,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教程很早都有了,不过还是要顶

改造也是一种乐趣,不想让技术帖沉了。以前的确有改造帖子但是已经沉下去了,每个人的改造方法都可以借鉴一下,整合资源物尽其用。

网友:
不错的文章,虽然看发了很多关于B6的改帖,但是还是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是技术活,没文化的我表示看不懂!

中山兄见笑了

网友:
说真的,家电张就是厉害!

网友:
厉害,顶。 B6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C:
不错,就是要烧坏一个308取电感有点难度。等308烧了在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就是要烧坏一个308取电感有点难度。等308烧了在弄吧

电感线圈自己绕简简单单

网友D:
这电路图是不是有画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图是不是有画错

请指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指正?

输入电压通过电感,整流管就直接到电池正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压通过电感,整流管就直接到电池正极了

是说的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压通过电感,整流管就直接到电池正极了

如果不改造降压充电功能,把降压管短接的话输入电压不能高于24.5V,也就是不能高于6S电池电压。

网友:
支持家电,好厉害,技术贴。这个动手能力要强。

网友:
太专业,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改造降压充电功能,把降压管短接的话输入电压不能高于24.5V,也就是不能高于6S电池电压。

嗯,输入不能高于电池电压,降压管跟升压管配合互推,这样电路适应范围宽

网友D:
可以保留降压,给升压电路减轻负荷,个人理解拆掉降压容易引起升压管击穿,降压管还扮演开关作用

网友D:
借别人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保留降压,给升压电路减轻负荷,个人理解拆掉降压容易引起升压管击穿,降压管还扮演开关作用

自己根据多大容量的电池来决定起步充电电流,比如我是2600ma起步的电池,允许13A充电。那么输入电压只有25.5V时在升压管无需工作的情况下就能达到13A,慢慢随着电池电压升高此时升压管慢慢提升充电电压。这样设计就是提高效率和功率的最佳方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调整输入电压。既然主题是改造大功率充电器那么就想办法来打造个性化适合自己需要的充电器,这就是我的初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别人的图

以前改造没有专门保留照片,为了方便说明改造方法借鉴别人的图片使用一下 。偷懒

网友D:
回头再整整我的X6,现在才改到8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头再整整我的X6,现在才改到8A,

提高输入电压是提高功率的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高输入电压是提高功率的关键

嗯,升压电路功率是有限的

楼主:
以前的帖子很详细楼主低调谦虚人品不错,就是改造过于复杂很多地方没有必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观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前的帖子很详细楼主低调谦虚人品不错,就是改造过于复杂很多地方没有必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观点。

简单点要换几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点要换几个元件?????????

5个零件

网友F:
没看懂如何改造的,请楼主发详细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懂如何改造的,请楼主发详细教程

我打字太慢了请谅解,有具体不明白的地方讲出来我来跟踪解答。

网友:
技术贴是必然要顶的。

网友E:
应该来个实物接线图

网友:
这逼装的有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来个实物接线图

电路图已经把改造部分画出来了,实物图有些杂乱,如果需要具体咨询细节问题可以QQ2064001778沟通。

网友G:
电压都接到20V以上,不用把7805改成DC-DC,
还有请教个问题,我改充电器时,蜂鸣器不响了(声音很小,按按键滋滋响),用示波器抓只有几个很短时间,软件也刷过,蜂鸣器拆坏,换过.就是现在不知道是蜂鸣器问题,还是软件问题(O_O)?(O_O)?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都接到20V以上,不用把7805改成DC-DC,
还有请教个问题,我改充电器时,蜂鸣器不响了(声音很小,按按 ...

输入电压经过7812降压输出是12V才到的B6内部,检查一下蜂鸣器驱动三极管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不祥之处qq2064001778交流

详   不是  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详   不是  祥

你明察秋毫处事严谨颇有侦探的风格

网友G: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经过7812降压输出是12V才到的B6内部,检查一下蜂鸣器驱动三极管看看有没有问题?

你好,我的第二个B6刷了固件也是这样,耍IMAX原版固件声音立马有了,可以确定是固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的第二个B6刷了固件也是这样,耍IMAX原版固件声音立马有了,可以确定是固件的问题

我没有刷过固件,改造后充电电流是线性倍数提高的,自己计算一下就知道实际充电电流了。没有必要搞那么复杂!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2016-06-21):
控制器倒是有几个,不会弄啊

网友I:
支持这样技术含量高的神帖 ~!
另外,我有2个B6坏了,楼主可否帮忙修理? 付费的。最好一次性改造成帖子里这样的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这样技术含量高的神帖 ~!
另外,我有2个B6坏了,楼主可否帮忙修理? 付费的。最好一次性改造成帖子里 ...

什么故障?

网友I:
一个“联接错误”、一个“输入电压错误”。
手头另外还有一个B6,同样的电源/插线使用正常。

网友:
A6能还不……

网友B:
感谢楼主大神分享!话说回来B6已经是开源的了,没有所谓的“正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大神分享!话说回来B6已经是开源的了,没有所谓的“正品”哈哈

我是指的硬件方面的区别,正品是外置独立的运放电路,仿品的运放电路是和CPU集成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联接错误”、一个“输入电压错误”。
手头另外还有一个B6,同样的电源/插线使用正常。

硬件坏了可以更换,软件方面我不会折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指的硬件方面的区别,正品是外置独立的运放电路,仿品的运放电路是和CPU集成在一起的。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J(2016-08-28):
我也做了一个!自认外观比楼主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做了一个!自认外观比楼主的漂亮

就地取材想法不错,电脑电源随处可见!

网友B:
这个活没点专业功底,还真不敢折腾,太危险。

网友K:
B6充3S锂电,然后三片电池充到4.0V过后,中间一块电池电压直飙4.20,然后一直在4.20和4.21之间跳动,其它两片还在4.08左右,充电电流从预设的4A降到0.8A。不知道是充电器坏了还是电池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B6充3S锂电,然后三片电池充到4.0V过后,中间一块电池电压直飙4.20,然后一直在4.20和4.21之间跳动,其它两 ...

应该是电芯不平衡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芯不平衡所致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也做了一个!自认外观比楼主的漂亮

为什么都拿B6做,没有拿别的做的,比如A6。B6改下来得多少钱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都拿B6做,没有拿别的做的,比如A6。B6改下来得多少钱

因为b6是串充,输出口支持大电流!而A6是平衡充,是靠平衡口充电,你看那平衡口那线这么小,怎么受得起8安以上的电流?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因为b6是串充,输出口支持大电流!而A6是平衡充,是靠平衡口充电,你看那平衡口那线这么小,怎么受得起8 ...

那B6改出来的效果如何,充电电流大了,平衡时间和平衡效果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L:
那B6改出来的效果如何,充电电流大了,平衡时间和平衡效果呢?

我除了改大了电流,还简单的改大了点平行电流,就是通过并联平衡电阻,加大了点平衡电流,如果想便加理想的话就连平衡的6只达林顿管也一起换上耐电流大点的,如果你只改大b6的电流,而不在平衡端做点手脚,它还是b6,平衡效果又差又慢。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除了改大了电流,还简单的改大了点平行电流,就是通过并联平衡电阻,加大了点平衡电流,如果想便加理想 ...

换上6个达林顿管平衡快了,平衡的效果如何呢,完美超越A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换上6个达林顿管平衡快了,平衡的效果如何呢,完美超越A6吗?

串联型充电器主要优点是效率高充电电流大,并联型充电器因为每S充电电路是相互独立因此平衡性一流,但是充电功率越大效率越低下。想充电器功率大并且平衡快就要把两种类型的充电器搭配一体化设计!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串联型充电器主要优点是效率高充电电流大,并联型充电器因为每S充电电路是相互独立因此平衡性一流,但是 ...

那现在有没有这种充电器,B6能改成这种充电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现在有没有这种充电器,B6能改成这种充电方式吗?

需要重新写软件程序把两种电路合二为一即可,需要厂家才能生产。

楼主(2016-10-25):
昨天又改造了一个轻松30A充电,这次是利用电动车控制器里面现成的场效应管做为功率管,3个并联使用效率提升温度下降了不少!

网友M:
平衡慢才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M:
平衡慢才是硬伤

好电池几乎不用平衡,经常需要平衡的电池需要更换电芯或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M:
平衡慢才是硬伤

平衡性一流的充电器常见的只有A6或者A9,其它都和B6一个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衡性一流的充电器常见的只有A6或者A9,其它都和B6一个特性!

既然是平衡充,平衡性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参数。

网友:
不错,真是太棒了!

楼主:
今天用万用表测量A9和0820充电电流的误差情况发现,A9虚标30%的功率0820比较准确。

楼主:
如果把电动车控制器里面的元器件利用起来的话另外只需要买一个80A整流管和电感线圈还有LA7812就可以改造30A充电器了

楼主:
0820电流检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昨天又改造了一个轻松30A充电,这次是利用电动车控制器里面现成的场效应管做为功率管,3个并联使用效率提升 ...

我看你上图原b6上的帖片降压管和输出保护管也不拆掉,只在整流管和升压管上并联了更大功率的管子,这样原电路的降压管与输出保护管扛得起30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看你上图原b6上的帖片降压管和输出保护管也不拆掉,只在整流管和升压管上并联了更大功率的管子,这样原 ...

我把电路板上面断开了没有影响的,这次改造效率功率都提高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把电路板上面断开了没有影响的,这次改造效率功率都提高了。

但降压管和输出管和续流管我没看见在原版那里断开,有点不懂,加Q交流下吧642988262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但降压管和输出管和续流管我没看见在原版那里断开,有点不懂,加Q交流下吧642988262

电感线圈拆下来了就相当于断开了

网友N(2016-12-29):
我的B6是绿色PCB的这个版本    这个要怎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的B6是绿色PCB的这个版本    这个要怎样改?

改造方法和正版的B6一样只是输出功率小很多,按我帖子里面的步骤改即可。

网友:
大神 NB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造方法和正版的B6一样只是输出功率小很多,按我帖子里面的步骤改即可。

不知道那5个信号点怎么找  ,元件布局都不一样,可以加你QQ请教你不

网友O(2017-03-17):
哥们您好,我照您的图接线后无法充电,一直报错,输出电压过高,您刷的是NEO500W那个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哥们您好,我照您的图接线后无法充电,一直报错,输出电压过高,您刷的是NEO500W那个固件吗?

你的收入电压是多少V?

网友:
看不懂。很牛掰的杨子,

网友P:
你好我有一个308充电器烧了能帮忙修一下吗?我的烧了两颗升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好我有一个308充电器烧了能帮忙修一下吗?我的烧了两颗升压管

如果只坏升压管那就很简单,一般情况下驱动电路也有可能损坏。能不能修好没有十足把握,因为驱动IC型号是被抹掉的有些数据无从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收入电压是多少V?

12V和16V都试过,充1.5v镍镉电池不行,充3s锂电池也不行。

网友:
我刷这个固件的,这个标称最大可调到500w,但其实只能选50w5A充电,调高到50w以上5a以上充电就报错了。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7#pid19459550,输入16v,充1.2V镍镉电池,用原版上的取样电阻可以在50w以内充电,如果用1.5mm单根康铜丝做取样电阻,无法充电,显示输出电压过高,ERROR BATTERY DISC,进入校准充电电流时选择50ma,万用表显示600ma,选择1000ma,万用表显示3-5A一直跳动,一会儿K3,K4就冒烟了,可能我买的irf4110是假的,郁闷了.

网友O:
另外图上绿圈那里有个交叉,是要接在一起还是分开?如果接在一起的话,K1就没有意义了嘛! 输入输出都连接了,开关就没有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另外图上绿圈那里有个交叉,是要接在一起还是分开?如果接在一起的话,K1就没有意义了嘛! 输入输出都连接了,开 ...

K1是防反向管可以取消,多一个元件多一些损耗。自己细心一些电路就可以简单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K1是防反向管可以取消,多一个元件多一些损耗。自己细心一些电路就可以简单一些!

好,谢谢!我改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好我有一个308充电器烧了能帮忙修一下吗?我的烧了两颗升压管

308我修好过由于没有详细电路图和资料,查找故障有难度因此没有足够的把握修好。你不怕麻烦我可以修一下看看再说!

网友Q(2017-04-30):
对于我这种电路小白表示图片太少说得不够详细一点看不懂,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b6充电器充6s电池的时候听见Z一声然后就识别不了6s电池了就跟我们平时忘记插平衡头一样报警,3s电池插上能充电但只有0.2安了拆开没见哪个元件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对于我这种电路小白表示图片太少说得不够详细一点看不懂,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b6充电器充6s电池的时候 ...

有些元件损坏外表看不出来用万用表测量才知道

网友Q:
引用 楼主:
有些元件损坏外表看不出来用万用表测量才知道

能加个微信什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能加个微信什么的吗?

QQ2064001778

网友:
谢谢大神这么晚回复

网友(2020-02-26):
楼主你好!我是云南昆明模友,我想给b6充电器提高输入电压至24-27v,要怎样改造啊,谢! ,排针那里的电容16v,100微法,是被我接入3700mah25.2v的6s电池供电给一个小的1200mah 6s电池充电大约2分钟后暴炸的。

网友R:
请问楼主,这个山寨b6怎样可以更准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楼主,这个山寨b6怎样可以更准确一些

具体指哪方面更准确一些?

网友R:
引用 楼主:
具体指哪方面更准确一些?

电压精度,我那个楼主同款绿板山寨b6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冲满只有4.16左右,甚至三个电芯都差0.1-0.2v,电芯是全新的,应该不存在内阻问题。再就是刚充上几分钟总电压就显示满了,实际还差很多很多,然后再充好久才有提示音,但最高也只有4.16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电压精度,我那个楼主同款绿板山寨b6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冲满只有4.16左右,甚至三个电芯都差0.1-0.2v, ...

这个需要重新刷新程序,或者修改里面的电压检测部分数据。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重新刷新程序,或者修改里面的电压检测部分数据。

谢谢楼主,不过那个山寨b6应该没有固件可以用吧,毕竟主控是什么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谢谢楼主,不过那个山寨b6应该没有固件可以用吧,毕竟主控是什么都不知道

软件方面我不内行,需要请教其它大神

网友:
这个厉害了 人人都有b6 能改输入电压就够了 6s
用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2022-05-04):
楼主,请问怎么改放电功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