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lite 可以用精灵2的gps吗

楼主(2016-05-20):
好像新款的精灵gps不带指南针,直接把指南针旱到gps里,可行吗

网友A:
借道 问一下
陶瓷天线 摔了 ,有什么办法更换,或修复吗?

网友:
我想是不能用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道 问一下
陶瓷天线 摔了 ,有什么办法更换,或修复吗?

天线好像能换 你的什么gps坏了?

楼主:
我收了一个 研究研究 试试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好像能换 你的什么gps坏了?

naza  v2

传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id18207136

楼主:
可以换 买个自己焊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

你好,我试了,读不到指南针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试了,读不到指南针数据

精灵指南针怕干扰 是单独的模块放在脚架上的    收GPs应该连指南针一起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指南针怕干扰 是单独的模块放在脚架上的    收GPs应该连指南针一起收

指南针也收了,两个一起,指南针排线接到gps lite 飞控认gps但是指南针校准无效 软件里没有gps 版本信息,刷成v2后,飞控不认有gps 但是飞控里有版本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指南针怕干扰 是单独的模块放在脚架上的    收GPs应该连指南针一起收

我怀疑,是不是要用中心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要用中心板

我查了下   不能用   应该是我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下   不能用   应该是我记错了。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