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固定翼自主起降的问题

楼主(2016-05-20):
最近发现pixhawk有了固定翼自主起降的功能,老外说对前轮是有控制的,想问一下有人飞过吗,前轮舵机是该接pixhawk哪个管脚输出呢?
另外,前一段试,发现自主起飞时,油门给的好小啊,根本动不了

目前,自主起飞已经完全成功了,准备搞自主降落了,各位有试过自主降落的吗,我没有超声波,只有gps不知道,自主降落靠谱不?我的差分gps可以高度上精确到米级,希望有经验的大哥们,多来讨论下自主降落

网友A:
那玩意不能信。不稳定。
1千多块全套的2.4.6 一年了至今吃灰,说起功能 硬件如何如何的NB,到我手里就是粪草垃圾。还不如我的QQ飞控。

网友B:
在高级参数列表里找吧,后面有备注说明的,我记得是TKOF开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高级参数列表里找吧,后面有备注说明的,我记得是TKOF开头的

你飞过自主起降吗,用的什么机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飞过自主起降吗,用的什么机型

起飞还好,降落没敢试,气压计不准,以后有时间再搞

网友C:
你是用的APM固件还是px4固件???

网友D:
前轮???什么布局呢?

网友E:
降落没有拉飘的功能  只有关油门

网友F:
好像是前轮应该是用辅助通道控制,要配合某几个参数,具体忘了。涉及的参数比较多,要根据飞机的性能,比如襟翼的打开,要根据飞机的失速速度,设置在不同空速下,自动打开的程度,如果没有单独的襟翼,需要吧副翼改为襟副翼的功能,又得用辅助通道定义,麻烦;比如空速低于多少得时候,就改为前轮导向,相关参数多多,最好一项一项的试。高度来源最好偏重气压比较好,gps太不靠谱了。另外,飞控上电后,多等一会,充分预热,否则一上电就起飞,降落的时候气压计附近比较热,就会飞机都进入降落状态了,离地还有好几米,据说,如果加上光流和超声波,地上贴个反光条,能定点起降,呵呵,没试过。还是比较麻烦的。不过一旦搞定,还是比较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前轮应该是用辅助通道控制,要配合某几个参数,具体忘了。涉及的参数比较多,要根据飞机的性能, ...

超声波没有买,光流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落没有拉飘的功能  只有关油门

没有拉飘,那着陆时冲击力会好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轮???什么布局呢?

我用的固定翼是skyhunter,没有方向舵输出,所以在烧固件的时候,选成其他机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的APM固件还是px4固件???

PX4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拉飘,那着陆时冲击力会好大吧

看了看参数表  有提到拉飘的   翻译成带飘了   不知道咋调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了看参数表  有提到拉飘的   翻译成带飘了   不知道咋调出来

刚好,
LAND_PITCH_CD
这个参数就是设定自动着陆时,飞机的俯仰角度,也就是设置所谓的拉飘角度。
没试过,建议地面先试试。

网友:
在空着的主要输出通道,前轮舵机可以随意配置一个作为方向通道

网友:
大神玩的东西

楼主:
自主起飞已经测试完了,找时间解读下代码,再去测试自主降落,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拉飘肯定带的

网友G:
自动降落还是要加超声。

网友H:
引用 楼主:
自主起飞已经测试完了,找时间解读下代码,再去测试自主降落,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拉飘肯定带的

您好!请问下自主起飞是什么样的?拨到AUTO档飞机自己跑起来起飞吗?我买了飞控,没敢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请问下自主起飞是什么样的?拨到AUTO档飞机自己跑起来起飞吗?我买了飞控,没敢搞

就是你在航迹里加上自主起飞点,选在你飞机的正前方,两百米左右的距离,几十米高度,需要将其命令设置为takeoff,然后切换为mission模式,他就会自主起飞了,当然你最好有后续的航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动降落还是要加超声。

我上了差分gps,定位精度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不能信。不稳定。
1千多块全套的2.4.6 一年了至今吃灰,说起功能 硬件如何如何的NB,到我手里就是粪 ...

出了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了差分gps,定位精度应该没问题了

PIX能用差分GPS?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你在航迹里加上自主起飞点,选在你飞机的正前方,两百米左右的距离,几十米高度,需要将其命令设置为 ...

硬件就飞控+GPS够不?要不要加空速计超声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硬件就飞控+GPS够不?要不要加空速计超声波?

玩玩自主起降航点,PIX+GPS绝对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玩玩自主起降航点,PIX+GPS绝对足够!

好!过段时间折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玩玩自主起降航点,PIX+GPS绝对足够!

固定翼不上空速计,能飞的了航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件就飞控+GPS够不?要不要加空速计超声波?

空速计需要,超声波没用过

网友A:
可以啊,要不换个啥飞控给我吧
2.4.6,500MW数传,OSD,GPS(1个7N 一个M8N),电流计,减震板,4G内存卡,LED灯模块,外接USB扩展板,等配件齐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固定翼不上空速计,能飞的了航迹?

可以,我已经用APM只装GPS飞了航线、切割航线了,就是担心定位精度不高不敢尝试自动起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要不换个啥飞控给我吧
2.4.6,500MW数传,OSD,GPS(1个7N 一个M8N),电流计,减震板,4G内存卡,L ...

我qq28443081。详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我已经用APM只装GPS飞了航线、切割航线了,就是担心定位精度不高不敢尝试自动起降

我很久不用apm固件了,那你校准那里能通过吗?地面站会给你警告信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速计需要,超声波没用过

我PIX买了空速计,

网友J(2016-06-22):
引用 网友E:
降落没有拉飘的功能  只有关油门

有拉飘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拉飘的喔

翻译了下官网原文,  有拉飘  已经调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玩玩自主起降航点,PIX+GPS绝对足够!

你飞过自主降落吗用pixhawk,px4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还好,降落没敢试,气压计不准,以后有时间再搞

最近飞自主降落了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飞过自主降落吗用pixhawk,px4固件

用APM固件v3.2,3.3,3.4都OK。

网友:
想玩一下PIX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APM固件v3.2,3.3,3.4都OK。

哦,你用的是apm固件

网友K:
我想问一下固定翼自动返航后会在航点上盘旋还是直接降落?

网友L:
楼主最近测试自主降落了吗? 我用PX4固件,在Qgroundcontrol上设了takeoff waypoint land 3个点,切到mission后飞机有时候可以飞到land点,有时候一切就直接降落了,哭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最近测试自主降落了吗? 我用PX4固件,在Qgroundcontrol上设了takeoff waypoint land 3个点,切到missi ...

我还没有测试自主降落呢,最近差分gps坏掉了,正在返厂修,land的前一个点应该也比较有讲究吧,得让无人机的航向对准跑道啊,看那个自主降落的处理方法,应该需要航向的,而且我还不确定land是不是接地点,但我感觉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想问一下固定翼自动返航后会在航点上盘旋还是直接降落?

我没完全测试过固定翼自动返航,以前搞apm的时候,切换试过一次,好像是在上空盘旋着往下落,但是都没有等到最后看它是否会降落,感觉可能风险比较大,没舍得。等我有机会测试试试吧,你要是先测试了,记得告诉我下现象

网友(2016-08-29):
引用 楼主:
我没完全测试过固定翼自动返航,以前搞apm的时候,切换试过一次,好像是在上空盘旋着往下落,但是都没有 ...

楼主有qq或者微信吗?想探讨一下自主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好,
LAND_PITCH_CD
这个参数就是设定自动着陆时,飞机的俯仰角度,也就是设置所谓的拉飘角度。

自主起降用pixhawk会不会出现摔机?

网友M:
想搞可以联系我,自主起降都搞过,就是对硬件稳定性要求太高,一不稳定就炸鸡,控制的参数太多了,我同时也设置了自动襟翼,起飞很不错,降落land就是着陆点,但不是很准,误差有10米左右,不一定,最后一个航点有讲究,对准跑道,否则就是从最后一个航点对着land点着陆,有条件最好不用那么多功能,确实不稳定,我也是最后以炸鸡收场,罗盘最好换掉,现在新出的芯片不错,抗干扰比原来的芯片好的多。但固定翼不玩那么精准的功能,最好禁用所有罗盘,只用gps

网友:
引用 网友M:
想搞可以联系我,自主起降都搞过,就是对硬件稳定性要求太高,一不稳定就炸鸡,控制的参数太多了,我同时也 ...

想试一下自主起降,怎么联系您?我qq是1028205538,可可西里,希望能请教您一些知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想搞可以联系我,自主起降都搞过,就是对硬件稳定性要求太高,一不稳定就炸鸡,控制的参数太多了,我同时也 ...

我用的油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用的油机

这么说你是搞航测?商用用pix就别搞了,不稳定,玩可以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么说你是搞航测?商用用pix就别搞了,不稳定,玩可以

不是搞航测的,是用的迪卡斯龙26cc的,搞着玩的,搞航测这个不放心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不是搞航测的,是用的迪卡斯龙26cc的,搞着玩的,搞航测这个不放心啊

油机减震要好,否则工作更不稳定,就设置有三四个参数,根据降落姿态设置,回去查一下参数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油机减震要好,否则工作更不稳定,就设置有三四个参数,根据降落姿态设置,回去查一下参数表,

先请教起飞,起飞有一个问题没找到,就是前轮控制和方向舵是不是联动的,手动起飞的时候一般是联动的,我看说是前轮需要辅助通道,需要单独设置,另外起飞的时候第一个航点是takeoff,这时第一个航点是不是应该正对我的跑道,然后以一定的爬升比例到达第一个航迹点,完成自主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油机减震要好,否则工作更不稳定,就设置有三四个参数,根据降落姿态设置,回去查一下参数表,

油机的震动确实不好弄,需要一点一点试阻尼和配重,现在各项震动值都保持的很好了已经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先请教起飞,起飞有一个问题没找到,就是前轮控制和方向舵是不是联动的,手动起飞的时候一般是联动的,我 ...

前轮按飞控的最佳要求是独立通道,辅助通道设置成方向舵通道,可以独立微调控制,保持滑行方向,第一个航点无所谓,起飞航点执行起飞任务,主要有姿态控制,油门控制参数,襟翼,方向保持,完成起飞的高度,例如设置起飞高度为50米,是以你放置飞行器对准跑道方向为准,起飞到预设值高度,就会转向除了起飞航点的第一个航点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前轮按飞控的最佳要求是独立通道,辅助通道设置成方向舵通道,可以独立微调控制,保持滑行方向,第一个航 ...

您好,又遇见一个问题,如果降落阶段是侧风的话,在其他模式下侧风入场是航向和机头有一定角度的,航向可以平行于跑道,但是自主降落的话怎样调整?FLARE进入之后或者完成之后会不会摆正机身平行于跑道?After the plane flares it continues to navigate, but with zero throttle. The navigation direction is a line extrapolated forward through the landing point from the last waypoint. Note that the navigation roll will be limited to LEVEL_ROLL_LIMIT (which defaults to 5 degrees) to prevent wing strike, so if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ross-wind then it is likely that the aircraft will not be able to maintain the exact path.最后一句话是不是,说如果flare后有侧风就完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前轮按飞控的最佳要求是独立通道,辅助通道设置成方向舵通道,可以独立微调控制,保持滑行方向,第一个航 ...

能加一下即时通讯工具请教一下您吗?我qq1028205538,微信18354276212

网友:
引用 网友N:
能加一下即时通讯工具请教一下您吗?我qq1028205538,微信18354276212

已加微信,不好意思,外场飞行没看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N:
能加一下即时通讯工具请教一下您吗?我qq1028205538,微信18354276212

自主降落确实做的不太好,我还没有成功降落过,跑道也有点窄,最后那段进入拉飘后,应该是只控航向,不按点控制了,我设置降落航迹的时候,点都是非常精确的,但是最后总是偏几米,我觉得就是最后那段没按点控制,只控航向,看代码也是那样的,另外我觉得自驾仪和机身的安装角也很重要,要尽量一致,否则会有侧滑角

楼主:
引用 网友N:
您好,又遇见一个问题,如果降落阶段是侧风的话,在其他模式下侧风入场是航向和机头有一定角度的,航向可 ...

那段话说的不是有侧风就完了,而是抗侧风能力比较差,因为默认拉飘阶段有5度滚转角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搞可以联系我,自主起降都搞过,就是对硬件稳定性要求太高,一不稳定就炸鸡,控制的参数太多了,我同时也 ...

你说新出的芯片好一些,是pixracer吗,我还没用过那个,不过我觉得原厂的pixhawk的稳定性还可以,飞了很多次没出过大问题,你用过pixracer吗,不知道这个新出的怎么样,要是好,想尝试下,我做自主降落land点横侧向会偏几米,感觉还是最后降落控制那里做的不好,不过我用的固件是年初的了,过几天想都换成新固件试试,不知道会不会有所改善

网友O:
我们的飞控试了,GPS漂移有点大,高度更别说了,30m

网友:
楼上各位都是Pixhawk大神啊!小弟最近碰上了一个Pixhawk设置VTOL的问题,求大神指点迷津。详见本人刚发的贴!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们的飞控试了,GPS漂移有点大,高度更别说了,30m

我们的gps换差分了

网友P(2016-09-29):
引用 楼主:
我们的gps换差分了

差分gps是哪款?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P:
差分gps是哪款?多少银子?

诺瓦太615   6000

网友(2016-10-29):
某宝搜不到。给个链接?

网友:
不用差分,精度都是米级的,侧偏飘起来都是几米几米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不能信。不稳定。
1千多块全套的2.4.6 一年了至今吃灰,说起功能 硬件如何如何的NB,到我手里就是粪 ...

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Q:
加油哦   pix固定翼自主着陆非常牛逼的
我是今年 4月份开始调  后来加了 超声波  不好使  又换了差分 天宝的板子
现在已经非常好了 ,在马路上飞 ,降落点设置在双黄线上,飞机就是主起骑着双黄线接地,接地后还能前轮离地滑出几米,很有真飞机的感觉。就是接地点的前后位置还不能很好的控制
我在烟台 这边风大 4~5米的侧风降落不是问题    参数比较多 慢慢调 肯定能调好
我的飞机 翼展 3.6 m 起飞重量 12kg 发动机30cc

楼主:
引用 网友Q:
加油哦   pix固定翼自主着陆非常牛逼的
我是今年 4月份开始调  后来加了 超声波  不好使  又换了差分 天 ...

飞好了,太棒了,我的是九月份开始飞自主降落,自主起和航迹都没问题了,自主降落还没有飞好。目前主要问题是:最后到达设定land点,发现会有一个很大的舵指令,应该是方向舵的,一下子就把方向打偏了(之前对跑道对的挺好的),我用的是5月份的pixhawk的固件,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时候的固件,是否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呢?另外参数我没有调整什么,您觉得有什么参数需要调整呢,谢谢指教了。
我用的飞机是skyhunter,翼展1800,不过刷的机型是pixhawk里普通的AERT型飞机,为的是有自主起飞时前轮调整方向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Q:
加油哦   pix固定翼自主着陆非常牛逼的
我是今年 4月份开始调  后来加了 超声波  不好使  又换了差分 天 ...

感觉飞pixhawk固件的人好少,大部分都是买了pixhawk硬件,去刷apm的固件,但是apm的代码单线程改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R(2016-11-28):
看来固定翼定点降落还是个难点。顺便问楼主个问题,飞机飞航点时,压航线压得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来固定翼定点降落还是个难点。顺便问楼主个问题,飞机飞航点时,压航线压得准么?

如果经过较长距离的调整后,我的感觉还挺准,如果是刚到达航点(那类需要拐弯的航点),一般会有个较大的超调,这个也和你的参数调教的好坏还有到达半径的设置有关系

网友:
哦,理解了,拐弯确实跟飞机本身有很大关系,飞机越大,弯也越大

网友S:
楼主能不能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我QQ445925502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能不能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我QQ445925502

我qq475203235

网友(2017-01-03):
引用 网友M:
想搞可以联系我,自主起降都搞过,就是对硬件稳定性要求太高,一不稳定就炸鸡,控制的参数太多了,我同时也 ...

您好!我想求教要怎么调试实现自主起降,看了说明,但是总感觉没完全看明白,我之前用APM玩过固定翼自动航校

网友T:
LZ,请问使用的是什么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T:
LZ,请问使用的是什么地面站?

qgroundcontrol

网友(2017-04-19):
三角翼可以用这个吗?

网友U(2017-06-03):
瑞云,我是北航您那个学弟,现在我也在测试PX4固定翼自主起降,想问起飞除了打开runway takeoff以外都还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呢?现在遇到问题是,一开mission模式就进failsafe,找了相关参数也没找到相关原因,还有你当时自动起飞油门过小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V:
引用 楼主:
固定翼不上空速计,能飞的了航迹?

飛航跡使用GPS已經足夠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想问一下固定翼自动返航后会在航点上盘旋还是直接降落?

返回HOME後在上空繞圈,也就是在你頭頂繞圈。

楼主:
引用 网友U:
瑞云,我是北航您那个学弟,现在我也在测试PX4固定翼自主起降,想问起飞除了打开runway takeoff以外都还 ...

最近没弄px4的东西了,(1)你说的那个进failsafe的问题,我在自主起飞的时候没印象有遇到过了,你的gps、传感器什么的都初始配置正常了吗,你能不能正常飞航迹,如果能并且等gps定位了,不应该出现那个failsafe啊,除非近期版本有什么问题;(2)飞runway takeoff确实有个参数要改动的,在takeoff那个界面里,我有点记不清了,我记得是把一个什么参数的disable改成enable,看不见有点记不起来,你看一下参数说明,应该作用是直接就油门开到100%,或者类似的意义,或者你把那个takeoff参数列表发给我我看下,应该就能想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V:
飛航跡使用GPS已經足夠

px4固件飞固定翼,如果不上空速计,在初始校准的时候能通过吗?我印象中以前的版本应该是不可以吧,最近的还真不知道

网友(2019-10-15):
固定翼实现自动起降,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