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起得早,正好试试四轴航点如何!没想到地图偏差这么大!!

楼主(2016-05-20):
眼看着到最远的航点却绕过广场大灯了,当时想完了,非装上不可,没想到绕回来了,本来设置最远航点在大等的西侧距离有30米左右,实际却飞到大灯东侧了,地图偏差太大了。

网友:
不可能真的百分之百准确,不然,你懂的

网友:
这航线偏的不是一点点啊,我飞都是紧贴着的

网友A:
LZ飞机压线有问题哦,冲过头刹不住车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飞机压线有问题哦,冲过头刹不住车了。

飞控上可以调吗

楼主:
比应卫星地图,画航点的时候比应卫星地图和谷歌显示坐标是一样的,飞的时候就有偏差了

网友:
你的飞机在loiter状态最大舵量飞行, 摇杆马上回中后会飘多远?感觉就好像飞机到了预定航点转弯的时候还在因为惯性向前冲,可能是PID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应卫星地图,画航点的时候比应卫星地图和谷歌显示坐标是一样的,飞的时候就有偏差了

不fan qiang的话其实高德卫星偏差很小,fan qiang的话谷歌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