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澄星6051舵机替换的问题

楼主(2016-05-20):
我有一架澄星6051无副翼4通道迷你机,一个舵机摔坏了,
请问用雅得YD-117的舵机可以替换吗?

两个都是5线舵机,尺寸也差不多,但是价格雅得便宜很多。或者还有其他价廉物美的舵机可以替换,
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我有澄星6050和雅得117,两个舵机除舵机臂之外其他都一样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兄弟的指点,那我就买雅得117的舵机来修复6051了,
原则上好用就可以了,局部小问题难不倒我,毕竟玩DIY也很多年了。

楼主:
昨天是星期天,有空拆开6051的小舵机查看情况,发现齿轮并没有损坏,推测可能是电机坏了,
取出电机量了一下尺寸:4*12mm,轴径0.7mm,找了一个高速412空心杯电机换上,果然好用!
需要注意的是,原厂电机轴长是2mm,替换的这个是4mm,用钢丝钳剪去多余部分,然后用锉刀修整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是星期天,有空拆开6051的小舵机查看情况,发现齿轮并没有损坏,推测可能是电机坏了,
取出电机量了一 ...

嗯嗯,点的好,提醒我修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