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给450也装个类似SAB380脚架

楼主(2016-05-20):
除了看着骚,还有啥好处?另外有个问题很小白,起飞是不是直接向前?
手上450刚刚炸了脚架,心血来潮想在450上弄个类似前倾的脚架,不知道有感兴趣的不?初步确定采用3d打印

图已经出炉,有没有提意见的?
已经打印出来啦!

网友A:
道理簡單, 就是把尾巴升高

网友B:
表示一直用3d打印的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一直用3d打印的脚架

666,能分享一下STL吗

网友:
sab380是垂直起飞,

网友C:
尾巴抬高,草地上可以起飞
飞越有卖,一套58,也看到有人拿普通脚架去掉滑撬改的
就不知道这种姿态会不会影响陀螺仪自检,起飞向不向前跑?
不过模友表示380他一直就是这么用的,也没觉得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抬高,草地上可以起飞
飞越有卖,一套58,也看到有人拿普通脚架去掉滑撬改的
就不知道这种姿态会不会 ...

那调机是怎么调的?十字盘最后与主轴还是保持垂直还是平行与地面?没见过实物比较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理簡單, 就是把尾巴升高

呃那怎么调机?我看主轴并不是垂直于地面的,那十字盘调平的时候是垂直于主轴还是平行于地面?

网友D:
  我告訴你,其實最初就是因為炸了機,腳架前面那部分斷了,

又沒錢換新的,久而久之,他的朋友看到以為是新款,學他做向前傾的腳架,

純是誤會的產生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调机是怎么调的?十字盘最后与主轴还是保持垂直还是平行与地面?没见过实物比较迷茫

就那么斜着,飞的也好好的,有点顾虑所以没买飞越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告訴你,其實最初就是因為炸了機,腳架前面那部分斷了,

又沒錢換新的,久而久之,他的朋友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那怎么调机?我看主轴并不是垂直于地面的,那十字盘调平的时候是垂直于主轴还是平行于地面?

什麼時候都以主軸為準,飛機離地前就已接近水平了,然後垂直上升的,不用担心向前飛,我當時買380時也問了很多遍這樣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麼時候都以主軸為準,飛機離地前就已接近水平了,然後垂直上升的,不用担心向前飛,我當時買380時也問 ...

好的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