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够省心的尾部 。。。

楼主(2016-05-20):
  近期出现莫名细颤!常规排查后!原因暂未明确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3NzI3NDU5Mg==.html

网友A:
  因為尾管太長啦,試一下450的尾管

网友:
树又复活了

网友B:
你的飞机也会出问题么,,,

网友:
哪里有问题 不会看 就看懂了 阳台这小的地方 都能自选 高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尾管太長啦,試一下450的尾管

应该是尾管不够粗! 尤其是和550L比较

网友:
陀螺仪感度降低点   机子尾巴对自己  一手稍微抬起尾垂  转动电机  看看旋翼头会不会摆  如果锁尾数据都正常  就得排除机身共震  机身共震最大的问题多半来自旋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哪家的皮带

圆齿、 冰人的!

楼主:
   那颗树一直就在那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飞机也会出问题么,,,

  如果说飞机不会出问题! 那真是~ 瞎扯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尾管不够粗! 尤其是和550L比较

550L 尾管粗得嚇死人呀

跟450  500 一比,沒有可比性

网友D:
摘掉所有和皮带有关的导轮

网友E:
请问楼主的尾垂翼上面的色保护套买的哪里的

网友:
阳台还是那个阳台,树还是那个树,机机还是那个机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的尾垂翼上面的色保护套买的哪里的

亚拓450L垂直翼~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亚拓450L垂直翼~

我怎么找不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找不到的

就搜“450L垂直翼”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就搜“450L垂直翼”

没有楼主那种

网友:
看不出那里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楼主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富丽尾管太长,冰人的皮带粗合适,难道你把尾管磨短了?

  切短了一截!十几个毫米的样子!

网友:
到锅里再试试。。。

网友G:
小心电机磨到电机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摘掉所有和皮带有关的导轮

  不像啊! 之前好好的! 只是例行维护后出现的现象! 暂时更换电机试试。。。  状态稍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心电机磨到电机线了

  也仔细排查了! 未见此现象啊!   目前更换了电机后稍好点!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3OTc4MDc2MA==.html

楼主:
  问题找到! 一颗顶丝 !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 一颗顶丝 !

网友:
那个钉丝啊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4MjEzMDE2N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