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自制黑丝失败、没想的那么简单啊

楼主(2016-05-20):
以前在论坛里看见模友做的黑丝感觉很牛逼 .正好最近闲来无事又想到了 准备自己搞一个、于是买控 买材料、之前没有玩固定翼飞机的任何经验、结果做出来就是飞不起来啊 老是头往下栽 看来还是学习不到位

网友A:
马达的拉力不够,最好用减速组,拉力大点,你的机估计有10克以上起飞重量。

网友:
要用减速组,而且感觉你的支架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的拉力不够,最好用减速组,拉力大点,你的机估计有10克以上起飞重量。

回头在试试看

网友:
教程在哪?我想试试小鸡啦,指条道

网友B:
要有下拉才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下拉才可以飞

什么是下拉啊?

网友:
成功的理由只有一个,失败的理由各不相同。

拉力,拉力,还是拉力。

网友B:
拉力线啊,百度下吧,有下拉,小机就可以飞了,减速组必须,这样才有足够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力线啊,百度下吧,有下拉,小机就可以飞了,减速组必须,这样才有足够拉力

非常感谢 这下明白了、我的电机是安装在机翼下方的、飞的时候头下沉  然后就调整电机角度朝上 结果反而适得其反 应该下拉才对、之前也担心过动力不够 用了两个7*20空心杯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这下明白了、我的电机是安装在机翼下方的、飞的时候头下沉  然后就调整电机角度朝上 结果反而适 ...

头在往下掉。你还想下拉?

网友:
重心对吗?目测这样布置设备重心不好保证,主翼有迎角吗?两通道必须有迎角的吧?

网友:
先手抛不开动力看重心合适不合适,

网友C:
楼主,黑丝材料是什么?

网友(2016-10-29):
引用 网友C:
楼主,黑丝材料是什么?

碳杆,估计1mm的。

网友:
动力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