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开源控,刷机控有几款

楼主(2016-05-20):
目前的开源控,能够通过刷机而不用换高频头,支持多种协议,多种接收的控,市面上有几款?

网友A:
应该只有华科尔系列D7E D8 D10 D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有华科尔系列D7E D8 D10 D12

雷神X9D~

网友:
fs-th9x
9xr/pro

网友:
fs-i6可以刷机,但没开源。

楼主:
这个好像还是要换高频头吧!

网友:
雷神x9d自带的就是来源的opentx  没必要在刷了‘感觉是目前最好的来源系统了,当然jeti之类了那就另说了

网友B:
抱歉刚才没看清楼主的主要意图,只注意来源了,想玩多种接收的话就只有华科尔的了,而且要自己拆开加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刚才没看清楼主的主要意图,只注意来源了,想玩多种接收的话就只有华科尔的了,而且要自己拆开加高频头 ...

还是要动高频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要动高频头?

你要用什么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