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市面几款常用桨效率对比

楼主(2016-05-20):
入魔有段时间,用了好几家桨,这里我拿现在手头上有觉得不错的几款10寸级别的,做下效率对比测试。好大家选择使用时参考。测试机身配置:S500机架,lite飞控,3s4500毫安电池,大疆2312/960kv,好赢30A电调。

下面上今天我要测试的桨:

从左到右分别是米为1045自紧桨、星航1045MR桨、乾丰1045正反桨、大疆9450快拆桨。
上图的大疆9450是精灵4的,当时买的时候注意,买来发现跟我的电机并不适用,伤心。所有后来就借了朋友精灵
3自紧桨来测试。

测试仪器:老鹰数据记录仪

飞行载重1300g。测试时保持悬停,取数据。
下面上数据

网友:
还没完啊

楼主:
前几天数据记录仪数据丢失,所以一直没发,后来又重新测试,下面重新发数据上传。载重统一1300g,跟精灵3起飞重量相同。
下图一是大疆9445数据。平均功率在165~170瓦左右。

图一 大疆9450

大疆9443平均功率175瓦到180瓦之间,下图所示

图二 大疆9443

米为1045平均功率在170瓦左右,下图所示

图三 米为1045

用乾丰1045飞行时有点震动,记录的数据波动比较大,平均功率也在175~185之间。下图所示

图四乾丰1045

星航1045平均功率170~175之间

图五 星航1045

结论:大疆9443和9450两款测试出来功率差距有点大,不过飞行时都还是稳定,震动不大,9450效率相对其他几款效率最高,就是价格有点偏高,2对桨花了我90大洋。

米为的1045自紧桨效率不错,这个我朋友拿动平衡仪测过,接近apc的动平衡,效果还是不错的,官方售价29元一对。

乾丰的相对比较效率差一点,抖动也比较大,售价12块左右一对。

星航1045MR桨相对中规,飞行时也比较平稳,抖动少。官方售价8块一对,性价比还是蛮高的,适合大家刚入门使用。

网友:
理论上讲,同等水平的10寸桨悬停功耗应该比9.4寸桨低个6%左右。如此看来DJI的9450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2016-08-17):
悬停效率能直接看出来么? 悬停效率不是应该 用诱导速度 X 拉力÷总功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