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狗弄个线控

楼主(2016-05-20):
狗上云台后开关机及设置很费力,弄了个线控非常方便。

网友A:
这样再装个舵机或者别的控制方式,就能控制空中拍照摄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再装个舵机或者别的控制方式,就能控制空中拍照摄像吗?

是的。通过图传画面,想拍照就拍,想摄像就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通过图传画面,想拍照就拍,想摄像就摄。

共享一下具体制作方法吧,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享一下具体制作方法吧,大神

知识有限。正在考虑如何遥控的问题。

网友A:
最简单的先弄舵机点按开关,求你这线控的制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先弄舵机点按开关,求你这线控的制作方法

是的。好像得用两个舵机,一个点按一个转换按键位置。
线控很简单:相机拆解,把按键开关引脚焊上电线接到外接按键开关上即可。相机的开关键的地线要单独接出来控制开关,确认键,翻页键(上,下)可以共用一个地线。

楼主:
其实一个舵机就可以了。用旋钮或三段开关控制舵机点按开关键和确认建就可以控制拍照和摄像了。

网友B:
单片机模拟按键开关的信号给个脉冲不就行了,还需要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模拟按键开关的信号给个脉冲不就行了,还需要舵机?

咋个弄法?真的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咋个弄法?真的不懂。

你现在只用了一个按键吧,短按开机,长按关机?
单片机接受PPM信号,输出一个脉冲给相机,脉冲持续时间不同,相机开机或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只用了一个按键吧,短按开机,长按关机?
单片机接受PPM信号,输出一个脉冲给相机,脉冲持续时间 ...

两个按键。怎么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按键。怎么控制?

两个IO口出两个脉冲,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IO口出两个脉冲,不就行了

太深奥。不懂 IO .单片机。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深奥。不懂 IO .单片机。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那我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