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aza m v2 失控炸鸡

楼主(2016-05-20):
这架四轴是自己组装的。 机架s500,3508 700kv电机11寸apc浆, 飞控naza m v2。之前飞了一年半都没事,今天出事了。gps模式,起飞有7颗卫星,起飞5米后,我慢慢推杆让飞机向前飞。但是飞机突然大幅前倾,同时高速向前飞去。我当时用最大的幅度拉杆都无济于事。心里知道飞机已经失控了,想宁愿炸鸡也千万不要飞走。于是试图收油门迫降,发现飞机油们可控。通过收油门,让飞机坠毁在邻居家的屋顶上。

事后通过分析录像上的osd信息发现,飞机的俯仰读数完全不对。在飞机大幅前倾的时候,osd却显示飞机是水平的!显然飞控是基于此错误判断让飞机拼命往前飞。至于为什么飞控的俯仰读数出错了,则非常蹊跷,非常费解。

网友A:
看了5遍视频,感觉OSD的水平线是跟着飞机运动方向偏移的,是不是右侧电机故障了啊?还是你向右打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5遍视频,感觉OSD的水平线是跟着飞机运动方向偏移的,是不是右侧电机故障了啊?还是你向右打杆?

没,其实在右转之前向前冲的时候就失控了。我当时在拼命拉杆和收油门。

网友B:
楼主的经历跟我遇到的很像,自己组装的X8, 飞控naza m v2,安全飞行了一年多。
失控现象和处理结果和楼主类似,原因分析不出来,百思不得其姐。
我的失控飞行方向是自己往东南方向飞,感觉是GPS定位出了问题,现在唯一的感受是如果遇到类似问题,切自稳或手动或许可以救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经历跟我遇到的很像,自己组装的X8, 飞控naza m v2,安全飞行了一年多。
失控现象和处理结果和楼主 ...

多谢

网友(2017-04-29):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经历跟我遇到的很像,自己组装的X8, 飞控naza m v2,安全飞行了一年多。
失控现象和处理结果和楼主 ...

我今天刚炸是naza lite刷的v2GPS根本不能定位而且慢慢得会偏移方向随机用摇杆修正修正的量越来越大才行到后来
后来炸的时候是飞机飞到我的左边突然向飞机右边大幅度倾斜遥控器指令完全不听然后炸了我的是h4机架航拍四轴来的姿态还可以手控制没什么问题gps就不行了
但哪个GPS搜星速度很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