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成都亿佰的高频头似乎不错

楼主(2016-05-20):
购了几次高频头来加装D7e控,觉得这个不错!做工精细。

楼主:
强行拆开屏蔽壳后的样子,注意!要装在D7E上正常工作必须短接2、3脚,也就是VDD和CE脚才行。

网友:
为什么要短接呢

楼主:
让CE脚处于高电平,它上面的脚是CSN片选脚,配合着高低电平值,可以让芯片处于发射或接收状态。

楼主:
昨晚将D7e又重新改造好,刷了最新的德国开源固件,调好参数飞驰远小飞机,很好!反正比原来的要好多了。再也不会出现偶尔断频的现象了。
再试几天,此高频头上的屏蔽壳上标称100mW看来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将D7e又重新改造好,刷了最新的德国开源固件,调好参数飞驰远小飞机,很好!反正比原来的要好多了。再 ...

我也有这个高频头,还有一个sma的天线,能不能给一个接线图,谢谢!

楼主:
可以,你能识别这个高频头的插接引脚吗?如果不确定,可以到这个高频头生产公司的网站上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你能识别这个高频头的插接引脚吗?如果不确定,可以到这个高频头生产公司的网站上查。

引脚我已经查过了

网友A:
请问,插针我不想去掉,插到杜邦线的母头,杜邦线另一头焊在mcu上,这样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插针我不想去掉,插到杜邦线的母头,杜邦线另一头焊在mcu上,这样可以么?

这个随你自己选择。
下面是引脚顺序,请将原高频头的七个引脚按着从左到右的顺序标为1到7脚,下面还有一排空的5针孔,中间的是TCK最右面的是VDD;
新高频头1脚接原高频头7脚,定义是GND
新高频头2脚与3脚短接并接矵VDD
新高频头的4脚接到TCK
新高频头5脚接原高频头2脚,定义是SCK
新高频头6脚接原高频头3脚,定义是MOSI
新高频头7脚接原高频头4脚,定义是MISO
完成。

楼主:
回帖已发,莫名其妙被审核。请你耐心等待。
文字再表述一次
新1~旧7
新2和3短接接VDD
新4接TCK
新5接旧2
新6接旧3
新7接旧4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帖已发,莫名其妙被审核。请你耐心等待。
文字再表述一次
新1~旧7

感谢!这就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帖已发,莫名其妙被审核。请你耐心等待。
文字再表述一次
新1~旧7

感谢大侠!本人菜鸟,焊接手艺不行,只有鸡屎焊的水平。请问焊盘不吃锡怎么办?需要用烙铁在焊盘上涂松香么?

楼主:
你还是找修手机的帮你焊吧!
关于錫焊有几点必须注意:
首先,焊铁头得吃锡,如不吃锡有几个原因,一,焊铁头不能达到熔锡的温度,二,焊铁头高温烧死了;那么你先准备一张细砂纸弄点松香粉上去,焊铁接电升温后反复在有松香粉的砂纸上来回磨直到能看到金属的光泽,这时给点焊锡应该能看到焊锡熔化并附着在焊铁头上,如焊锡够多能看到焊锡熔化后象液体能在发热的焊铁头上流动。
第二,焊铁的功率要适中,保证能焊化大约5mm见方的焊盘上的锡,如不能,则功率太小,放上去立刻冒烟则功率过大。象你现在要焊接的焊铁最好能有45W到60W的功率。
这些都是长期做来的经验,估计你一时半会也不能熟练掌握,而机器的焊点和焊盘原本就小而薄,没两小把焊盘再弄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还是花个十块八块的找人帮你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是找修手机的帮你焊吧!
关于錫焊有几点必须注意:
首先,焊铁头得吃锡,如不吃锡有几个原因,一,焊铁 ...

感谢!

网友(2018-04-12):
    确实不错 TB做活动 买了

网友B:
大神找到你了,能给个接线对应角吗?我的亿佰特都买了4年多了。控标的角分别左到右,GDN,5V,BINC,PPM,TX,RX.感谢有大神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找到你了,能给个接线对应角吗?我的亿佰特都买了4年多了。控标的角分别左到右,GDN,5V,BINC,PPM,TX,RX ...

上面的帖子有图,有描述;我现在已用三合一高频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帖子有图,有描述;我现在已用三合一高频头了。

麻烦你了,我不懂无线电,那还是自己慢慢研究那几个字母代表的脚定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你了,我不懂无线电,那还是自己慢慢研究那几个字母代表的脚定义吧。

出这个高频头的商家似乎是有这个接法说明的,你留个邮箱地址,我发一份给你;又或者你直接联系出这个高频头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