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船用发动机拆卸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6-05-20):
图1是装磁电机环的曲轴,上面有个槽销,这个怎么弄下来哈?很紧,用钳子拔不动,我看别人都是直接就能取下来的,我这个就奇怪啦,发动机是QJ仿小松的,弄不下来曲轴箱分不开。。。请高手指点下哈,非常感谢。

图2是曲轴离合器这头,离合器其他部分都拆完了,就差这个带螺纹但是没有下扳手的地方,这个怎么拆哈?是有专用工具拔出来吗?请教请教,感谢啦!

网友A:
用一字螺丝刀在销尖搞打一下就出来了,。前面索头里有个内6角螺丝。松出几圈,不要全松出来,找个合适的螺母放进去,。再装上索头的全部东西,再插一根6.3的硬轴头或6MM螺丝。用两个板手使劲上紧。就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字螺丝刀在销尖搞打一下就出来了,。前面索头里有个内6角螺丝。松出几圈,不要全松出来,找个合适的螺 ...

谢谢呐!一听就是老师傅呀!但是后面那个还是不太明白,锁头是指我图上那个吗?还是离合器最前端那个?不要全松,不全松怎么放螺母呢?老师傅麻烦你啦,能再详细一些吗?原谅我这个小白…太感谢你啦

网友B:
因为那有錐度的!就是靠那不全松的螺絲头作力点,用扭进的索母/夾头迫紧的力量把它顶出来!!(记得放上6.5的螺絲或鉆头作夾头的收縮定型推力点)

网友(2016-06-21):
引用 网友B:
因为那有錐度的!就是靠那不全松的螺絲头作力点,用扭进的索母/夾头迫紧的力量把它顶出来!!(记得放上6. ...

但这个离合轴的螺纹前面光的一段长度大过索头螺丝的长度,索头螺丝根本拧不上去,怎么搞?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呐!一听就是老师傅呀!但是后面那个还是不太明白,锁头是指我图上那个吗?还是离合器最前端那个?不 ...

楼主,你拆下来没有?我今天也在拆离合,也遇到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
第一。半圆键。顺园R用螺丝刀就可以撬出。第二。莫氏1号锥度。用上面螺纹加螺母靠近机体端面做一个U槽板,放在軸位置。用螺母将套顶出。。没有太大的劲。稍加力就退出来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