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限 hsp 94177 车 高手进

楼主(2016-05-21):
发动机怠速也正常加速也可以 就是 跑起来拉高速之后 发动机莫名的熄火    熄火的时候好像与什么东西脱离了一下的声音  然后就看到离合器在那一个劲的空转了      请教一下高手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

网友A:
高速熄火应该是贫油了吧,排气管烟雾大吗?主油针一点点放大试试……每次放大油针需要多轰油门待油路顺畅再试车……
再检查火头情况……

网友B:
无限的破车一铁锤搞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限的破车一铁锤搞定

在垃圾也是一台车
<

网友:
如果声音很尖锐,但加速明显没力气,就是过分贫油了。甲醇车,推荐富油一点比较好。发动机寿命会相对长一些
<

网友(2016-10-10):
引用 网友A:
高速熄火应该是贫油了吧,排气管烟雾大吗?主油针一点点放大试试……每次放大油针需要多轰油门待油路顺畅再 ...

正解,按你说的可能性比较大。贫油了。主油针逆时针调四分之一圈看看
<

网友:
也有可能是发动机过热
<

网友:
还有就是双速没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