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R I准备工作之pyro 750拆解

楼主(2016-05-21):
最近没有时间拆解TDR I,但是收到了Pyro 750-56,那就来个婚前体检先。
第一部先来称个体重,标准轴长版本的包括三对kontronik的4mm接头是453g, 比pyro 700重了60g。

pyro750还是沿用了pyro系列的经典红黑配色,目前被很多厂家所学习和采用。

黑色外壳和红色底座采用螺丝固定,不像pyro 700是过盈配合。
机械上来说,最大的进步是采用了10mm的电机轴,这样轴承耐操多了,也不用装电机座了。
这样一来,只要能装下,肯定是pyro750爽,除去电机座的重量比pyro700只重了大概30g。
但是坑爹的是,电机轴和外转子是采用过盈配合加插销固定,图中可以看见黑色的插销
换轴基本只能寄回厂家去,换一次35欧元。

标准轴长为出轴24mm,出轴端车细成8mm或者6mm,以配合不同的马达齿,
另外电机轴和定子的固定也放弃了pyro700系列的顶丝固定,采用不同垫片加卡簧的固定方式。

做完目视检查以后就要开始脱衣服了,卡簧钳准备。

各就各位, 1,2,3。 走你。

在卡簧和轴承内圈之间采用了3片0.2mm的垫片

外加一片波浪弹簧垫

所有固定件一览,pyro 750脱衣服比pyro难度和步骤都要多一些,有点矜持。

采用了两颗10x19x5轴承来固定,型号6800zz(双金属封)

pyro采用了全新的14极转子,如果用JIVE电调的话,必须要刷13版本的软件。
而且只能驱动750-45和750-50,如果要驱动750-56的话,要看运气,温度,等等等
自家的电调居然和自家的电机不兼容
回想起这几天很多人喷好淫来。这kontronik如果是中国公司,估计早被喷的体无完肤。
但是德国论坛好像都是在理性讨论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驱动不了,以及应对方案,极少有人开喷。
这里Kontronik很有德国公司的大爷心态,反正我技术上限制在那里,用不了我也没办法。
rc-heli的版规相当严格,乱喷,乱水和跑题的帖子立马被删,外加警告和关小黑屋,有点1024的味道,呵呵。

擦,不好意思,我也跑题了。 不要喷我哟

继续红果果的检查身体,这里可以也看到底座上黑色的固定插销

既然衣服都脱了,那就量量三围吧,确实是10mm的轴哟。够粗,够勇,你懂的。

相比于pyro700,750这里外壳有一个法兰圈,磁极是被法兰圈箍住的。
据说这样一来750在转动中就不会像700一样容易尖叫。
轻轻一弄就浪叫,太吵吵了,叫床也要有讲究滴。
针对pyro 400-700也有消音改装件。

看看转子呢,pyro750的定子尺寸是4425,据查采用了1.2mm的线径和4+4的三角形连接,每槽的铜线截面积为9.05mm2

底部轴承处,固定镍片(黑色)和定子(酒红色)采用了两颗螺丝的固定,不像700只有一颗螺丝。

接下来介绍一下破处前的独门秘籍前戏,怎样让她更耐操,减少保养和看医生的频率。

需要的工具如下:
1. 中等强度的螺丝胶,这里用了loctite 243。
2. 牙签。 严肃点,不要笑,不要想歪了。

首先给那上图两颗固定螺丝上一点点螺丝胶,且螺丝不要上太紧,不然会让轴承一卡一卡的。
这里是pyro系列除了售价以外最值得吐槽的地方。
经手过三颗不同大小的pyro,这里不弄一下,就等着50起落换轴吧。

接下来给牙签头来一点点螺丝胶

在电机轴的底部四个不同的方向各来一小点螺丝胶

这样的好处是,底部的轴承内圈和电机轴不会产生相对转动,基本上只要轴承不要散架,电机轴就不会被磨坏。例如我的蝎子4025电机更换的skf轴承和经过了这道处理以后,飞了超过500起落(平均7分钟一个起落),电机轴承还是丝般顺滑,电机轴也没有丝毫磨损。

再把定子和转子原样装回,在前部轴承内圈和电机轴之间也来两小点螺丝胶,不要点到密封盖里面去哟,不然就等着破处到一半就打120吧。

最后,卡簧注意要装到位,不然飞着飞着电机散了,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网友:
亚拓700能用不

网友A:
转子和轴之间那根看着像顶丝

网友B:
请问楼主,定子绕线这么粗有什么好处吗?除了加工工艺方便,相比细线多绕

网友C:
你把那電機軸底部加膠,把軸承與電機軸粘合,將來怎拆?

那地方加熱不容易,膠不溶,怎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把那電機軸底部加膠,把軸承與電機軸粘合,將來怎拆?

那地方加熱不容易,膠不溶,怎拆?

反正都是寄回厂家搞的

网友:
小米抢镜成功

网友:
乡下人  这电机 中文叫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定子绕线这么粗有什么好处吗?除了加工工艺方便,相比细线多绕

粗线工艺一点都不简单!粗线一般只能手工绕,成本很高!散热好,耐电流,更暴力!

我们的电机。

网友:
这电机绕线略显马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正都是寄回厂家搞的

  搞死工廠那員工!

楼主:
可以啊,只要能装下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子和轴之间那根看着像顶丝

看起来像,但其实是一根空心的插销,是顶丝的话就好了,可以自己换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那電機軸底部加膠,把軸承與電機軸粘合,將來怎拆?

那地方加熱不容易,膠不溶,怎拆?

问到重点了,所以要采用中等强度的螺丝胶,而且只能像图里面的上一点点。等到要换轴承的时候,把电机装到电机座上,去掉卡簧,接下来就容易了,多种方法任选。

1. 可以用拉马拉住电机座,把电机轴顶出来
2. 用台钳夹住电机座,用台钻把电机轴压出来

3. 直接用小橡胶锤轻轻敲电机轴(不推荐,手上没轻重的很容易把磁钢给敲的震碎了)
4. 自己怕弄不好的话,寄去slowflyworld,换轴承前后两颗15欧元,或者改绕成Pyro competition版本可以有不同的KV选择,更加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都是寄回厂家搞的

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很多元件的选择都和所在地区以及服务有关系。如果不在德国,我肯定不会用Pyro 750,要换轴就 ...

我用k600电机,没有换轴的困扰,因为和x3的主轴通用。且k750-800系列都是和蝎子通用的轴。

网友G(2016-07-08):
引用 网友F:
我用k600电机,没有换轴的困扰,因为和x3的主轴通用。且k750-800系列都是和蝎子通用的轴。

pyro 750可以用蝎子4525的轴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pyro 750可以用蝎子4525的轴吗?

这个没试过~p800可以的

网友:
这电机太毒了,越看越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试过~p800可以的

你的k800-48l电机卖了吗没卖的话我有兴趣

网友H(2016-12-02):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像,但其实是一根空心的插销,是顶丝的话就好了,可以自己换轴。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插骚取下来就不好装了,真的有点理解不了,我想换好轴吧孔位对好,用台钳压进去可以吗?具体就是一边用一个工具顶着插骚,另一边包裹住电机放在台钳上,这样可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插骚取下来就不好装了,真的有点理解不了,我想换好轴吧孔位对好,用台钳 ...

按照我的理解,难点是
1. 拆的时候要把插销先顶出来,这里就有人顶坏过插销
2. 换了轴以后,需要准确的把轴上面的留给固定插销空位的开口和电机外转子的孔位完全对齐。这里最麻烦。对不齐就插不进插销去。

其他都不难。

网友I:
引用 楼主:
按照我的理解,难点是
1. 拆的时候要把插销先顶出来,这里就有人顶坏过插销
2. 换了轴以后,需要准确的把 ...

问你个题外话, Thinkpad新款的键盘好用吗?
我手上的X201s用得比较旧了,想换新。
现在选剩Thinkpad X1C和Dell E7470
E7470的Trackpoint不好用,偏向X1C,但X1C没有LED硬盘灯(如果键盘也不好用我就买Dell了,因为价钱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你个题外话, Thinkpad新款的键盘好用吗?
我手上的X201s用得比较旧了,想换新。
现在选剩Thinkpad X ...

好久不见哈。
关于Thinkpak的键盘,我自己用过的大概有如下感受吧。
新出的机器越来越轻薄,所以键盘也越来越薄,键程越来越短,手感越来越差。
T43>T60>T430s>X1CX1C已经快到可以忍耐的极限了,当然相比mac book air还是手感要强出三条街出去。
Dell以前公司给配的是15寸的latitude,键盘超级难用,但是E7470没用过,不知道是否有改善。
最好能去店里都试试手感。
X1C相比以前的thinkpad比较惊喜:实际使用续航7-10小时,重量轻,手感和使用都还算满意,不过如果对性能有些要求就不太合适。
我自己用的是i5的,因为低电压的cpu,所以居然没有我的T430s流畅给力,据说i7的也是一个鸟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久不见哈。
关于Thinkpak的键盘,我自己用过的大概有如下感受吧。
新出的机器越来越轻薄,所以键盘也 ...

惨了惨了,这可怎么办呀。 都说Macbook好,Apple也不加装一个Trackpoint(小红帽)
触控板真的是没法用,之前12年买了台Air,就是因为基本就没有用了。
要是Dell键盘不怎的,还是买X1C好了。Dell的小蓝帽也是不用,本来打算买来以后自己把Thinkpad的东西折腾上去,现在看看还是算了。
不知道17年会不会出X1C gen5th,X270已经出来了,和260一个鸟样。。
我也是从365XD开始用的,560, 570,600,t22, t41, x61t, x200s, x201s。
本来以为来弄我接手以后日子照样过,现在算是过到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惨了惨了,这可怎么办呀。 都说Macbook好,Apple也不加装一个Trackpoint(小红帽)
触控板真的是没法用 ...

怎么说呢,机器越来越轻薄,光从键盘手感来说,肯定是没有以前的那么扎实。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lenovo接收以后其实还算可以,跟随时代和市场的进步,出了很多不同的产品。
时代在进步,以前Thinkpad最大的缺陷是续航和屏幕,现在也改进的挺好。
另外X1C的做工是我用过的Thinkpad里最好的,触摸板也可以和macbook 媲美,虽然我一直都用小红点。
17年如果能出用DDR4的内存的X1C的话,就更值得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机器越来越轻薄,光从键盘手感来说,肯定是没有以前的那么扎实。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lenovo ...

其实ibm的键盘布局很好的
组合键insert Delete Home End pgup pgdn我经常用,都习惯了。
我使用过X240,感觉挺不好的。 所以根本就没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我的理解,难点是
1. 拆的时候要把插销先顶出来,这里就有人顶坏过插销
2. 换了轴以后,需要准确的把 ...

谢谢谢谢,拆比较简单就不说了,装的时候对孔确实有点难度,但可以利用台钳和单向轴承扳手慢慢微调,总之办法逼困难多,可行性还是有的,打算有空了给k800换根轴

网友:
曾经一点点,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还能再少一点的量,滴在轴和轴承之间,然后轴承就废了

不知道那个胶是不是会自己跑,自己钻到轴承里面了。。

网友J(2017-01-16):
引用 网友E:
粗线工艺一点都不简单!粗线一般只能手工绕,成本很高!散热好,耐电流,更暴力!

看起来很不错,能买到吗?

网友(2017-05-31):
引用 网友J:
看起来很不错,能买到吗?

淘宝早就可以购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粗线工艺一点都不简单!粗线一般只能手工绕,成本很高!散热好,耐电流,更暴力!

终于找到你了,昭意电气。

网友K:
轴承滴胶的做法不敢苟同,想问下电调跟电机不兼容,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轴承滴胶的做法不敢苟同,想问下电调跟电机不兼容,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玩模型,都是玩的自己的经验和听别人分享的经验,同意的话自己试试,不同意也很正常

JIVE电调和Pryo 750不兼容,据说一部分是因为Pyro750是14极的电机,一部分是因为560kv的绕组的电感值比较诡异,JIVE会识别失败。
话说最近好久没有飞了,pyro 750-56 给TDR配,看到了pyro 750-50 competition, 成色和价格都不错,收来给forza 700升级一下。

750-50 competition除了外壳是黑色,铜线更粗和满槽率更高以外,其余和一般的pyro一样。
据说扭力大了不少,正好适合我这种头速低的天残手飞3D。

两兄弟头对头

两兄弟头对头

两兄弟屁股对屁股

两兄弟屁股对屁股

单租爆照

单租爆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