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关于RUNCAM2

楼主(2016-05-21):
录像的时候我没设置任何参数,按录像,每隔3秒会叫一声,然后录的视频是快进,录几分钟,就只有几秒内容,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求解!

网友:
那是每隔3秒拍一张,不是录像。从新设置下。

楼主:
我知道我用WI-FI进去看了是录像,而且里面没照片,都是视频,而且录的内容没声音

网友A:
你开启的是延时摄影模式吧,,,在看看说明书!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启的是延时摄影模式吧,,,在看看说明书!1

没开

网友:
要么你这机子出问题了,要么就是模型注意开了什么功能。。。。3秒一张 导出直接是快进视频 除了延时模式 我真想不出是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