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定翼请教,APM固定翼 手动模式下 如何解锁???

楼主(2016-05-21):
已经刷了固定翼的固件,加速度计、罗盘、遥控器、油门行程全都校准好了,但是在手动模式下电机就是不转。  请问各位大神,现在的APM固定翼 怎么解锁???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可以试试姿态模式

网友:
固定翼是不用解锁的,也许是固件版本太就了吧!

网友:
我以前用过,不用解锁,现在版本不知道了

网友:
要收到卫星才能解锁。

网友:
你试试通电油门最高,电机响了后打最低,记得不要上桨。

网友:
6星以上才能解锁

网友:
两个办法,一个关闭自检,一个拿到室外搜星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回复,  但是拿到外面搜到卫星还是解不了锁。。。。。。。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解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回复,  但是拿到外面搜到卫星还是解不了锁。。。。。。。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没有大神知 ...

你是什么飞机 前一阵子我也是这个毛病 我解决了

网友:
设为0,立马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飞机 前一阵子我也是这个毛病 我解决了

一米四的塞斯纳,你是怎么解锁的?

楼主:
感谢指点, 和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吧,把这个参数设为0 然后 手动模式下 油门最低   方向舵往右打满 保持几秒就解锁了 。原来和GPS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和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吧,把这个参数设为0 然后 手动模式下 油门最低   方向舵往右打满 保持几 ...

这是强迫跳过自检的解锁,所以不会检查一定能解锁;
实际调校好后,最好还是设为1,飞控自检通过再解锁,才是安全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