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最高只能飞500米吗?(转图)

楼主(2016-05-21):
然而这张图。。。。。 申明是转图

网友:
额  500只是高度传感归零之后的理论参数,,我试过从480M的大楼顶上起飞到500的理论极限。。而且DJI得很多限制都是由APP决定的 那就是说 只要有心有技术  不少限制是能够解除的,,

网友:
没飞过那么高 ·····

网友:
我觉哦吧,飞那么高除了作死,基本没别的意义。祝作死成功

网友:
飞那么高干嘛

网友:
飞这么高只有两个字“无聊”

网友:
飞那么高除了作死,基本没别的意义

网友:
作妖儿,看左上角的GoHome就都明白

网友:
多轴飞那么高有用?那么大一坨东西,万一掉下来那就呵呵了!
飞高飞远用固定翼去山区飞吧!

网友:
除了一楼有点营养

先不说这图真假吧,飞到1000米耗电34%好像也有点太省电

其次入一楼所说,破解没有很大的难度

网友:
如果是去一个2000米的高原上飞呢?不就突破500了??

网友:
真心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