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死胖子电调问题

楼主(2016-05-21):
昨日手头60A电调,突然坏了,配置是2820 1000KV电机,9寸桨    请问手头还有一个40A铂金电调 可以胜任吗?      可以的话就不买电调了...

网友A:
散热处理好点,不要长时间大油门应该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处理好点,不要长时间大油门应该能行。

谢谢!

网友B:
这种机型就不要冒险了,买个80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型就不要冒险了,买个80a吧

好吧!

网友:
祝早点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