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所有通道显示为0,怎么破

楼主(2016-05-21):
ppm编码器,跟接收机一切正常

网友A:
你确定你链接上了电脑了吗?检查有没有连接上,或者没电了都有可能

网友B:
你这个端口波特率咋是57600呢?我的是115200,你连接到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链接上了电脑了吗?检查有没有连接上,或者没电了都有可能

连接上了,切换到其他设置再切遥控器校准就显示通道绿色一闪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端口波特率咋是57600呢?我的是115200,你连接到电脑了?

连接上了,切换到其他设置再切遥控器校准就显示通道绿色一闪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端口波特率咋是57600呢?我的是115200,你连接到电脑了?

改了也一样

网友:
PPM信号没有进入PIX,检查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