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想入手致胜的90涵道机,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神们帮助。。

楼主(2016-05-21):
70涵道飞烦了,准备入手90的了,现在看中了两架,一个是致胜的90毒蛇,V1版,但是听说电调和舵机很垃圾,还有就是致胜的双翼90涵道机,样子很帅,就在这两架里面选了,飞翼的太贵,不考虑,请各位大神们分享一下对这两架飞机的心得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大神帮助

网友A:
这个飞机看着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看着怪怪的

有么,我觉得很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么,我觉得很帅啊

为什么我也感觉双翼设计得好别扭……

网友B:
这个双翼机我才买了一架,的确很便宜,但首飞自作聪明把上下翼都用作副翼,导致的结果就是太灵活。。。加之当天风又很大,结果降落狗吃屎了。。。小伤已经修复了。这飞机应该是好飞的,我把动力都换掉了,其实建议楼主换个100a的电调就ok了,PNP的涵道还是不错的。此外,这个飞机的翼尖相当的脆,要小心。
百度云附件:IMG_1922.JPG等

网友B:
顺便分享一下狼狈至极的首飞视频
?sharefrom=ipho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双翼机我才买了一架,的确很便宜,但首飞自作聪明把上下翼都用作副翼,导致的结果就是太灵活。。。加之 ...

好的,那这个飞机是上面的当副翼用呢还是下面呢? 还有这个原厂动力用6S 5000续航能有多久呢?安装和更换电调麻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分享一下狼狈至极的首飞视频
?sharefrom=iphone

还有,你觉得我只飞过70涵道,能驾驭这个机么?这个飞机稳定性如何,降落需要带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这个飞机是上面的当副翼用呢还是下面呢? 还有这个原厂动力用6S 5000续航能有多久呢?安装和更换 ...

我现在是这样用的:不开襟翼的时候上下都做副翼,不过舵量只开45%;上翼打开当襟翼的时候,只有下翼做副翼,舵量80%;原厂动力我以前毒蛇上用过,省着点飞,好电池撑个四五分钟都没问题,不过我现在习惯了两分半就下来,给降落留点电以备要复飞。这个机还有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机翼拆装起来相对麻烦,不过车子大的话就直接不拆了最好,致胜的飞机料子还是很足的,性价比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你觉得我只飞过70涵道,能驾驭这个机么?这个飞机稳定性如何,降落需要带油么

我是感觉 只要场地够好 90涵道比70的好飞多了 这个机还是蛮重的  我装好了起飞重量3600g左右 降落带不带油其实这东西我到现在还没掌握好 根据首飞的感觉来看 这个机翼展不大 降落还是需要适当补点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感觉 只要场地够好 90涵道比70的好飞多了 这个机还是蛮重的  我装好了起飞重量3600g左右 降落带不带 ...

噢,好的,还有原厂涵道换什么电调合适呢? 好赢飞腾100A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好的,还有原厂涵道换什么电调合适呢? 好赢飞腾100A可以么

牌子随便 别太差都行 主要是pnp的涵道最大电流能到82a左右 pnp配的80a的电调 夏天大油门烧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建议买大厂的热销机型。大厂能成为大厂是有道理的。机型能成为热销机型也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牌子随便 别太差都行 主要是pnp的涵道最大电流能到82a左右 pnp配的80a的电调 夏天大油门烧的概率还是比较 ...

噢,好的,谢谢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好的,谢谢了哈

祝爽飞

网友:
双翼的翼效太低!

网友:
飞毒蛇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