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大神,Z15单人操作连接方法

楼主(2016-05-21):
如题,我目前是FUTABA t8fg连了A2飞控内置的接收机,是否再买多一个8通副厂接收连Z15云台即可单人操作了,还有详细点另外那个接收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A:
你的想法可能实现不了。
据我所知,仅14sg往上端的控,
再配fasstest的接收机才能同时使用两个接收机。
两个接收机是为使用16个舵机,
一个接收机可使用8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想法可能实现不了。
据我所知,仅14sg往上端的控,
再配fasstest的接收机才能同时使用两个接收机。

哦~这样啊,那我可以配一个14通的接收一起用吗

网友B:
没用a2的接收机,我t8fgs,用的tfr8sb,z15用了三个,脚架一个图传切换一个,相机录像拍照一个,14个刚刚好,a2自己的就不够了

网友:
也不行的,
先是你的“A2飞控内置的接收机”,它应该是FASST制式,这就无法使用双接收机
另外你的控也不支持双接收机。

所以还是用两个遥控器,分开控制吧

网友:
可以的,一个接收就搞定,接收机有4种工作模式,设置成1-7通道实际输出为8-14通道,8通道为SBUS,然后云台三个通道可以直接接到1-7通道的任意接口,遥控中对应的是8-14通道

网友C:
上面是使用futaba接收的方法,如果用A2内置接收也可以的,A2的F1-F4(记忆中是这样的)可以映射输出通道的主要接云台的俯仰通道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a2的接收机,我t8fgs,用的tfr8sb,z15用了三个,脚架一个图传切换一个,相机录像拍照一个,14个刚刚好 ...

y一个遥控器可以控制三个接收机?

网友:
我用14SG+2個7008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是使用futaba接收的方法,如果用A2内置接收也可以的,A2的F1-F4(记忆中是这样的)可以映射输出通道的 ...

这样吗~内置的还能映射通道输出的?

网友:
是的,请仔细看一遍用户手册

网友:
14通道 直接用7008 可以控制云台三个通道, 直接映射到A2飞控。我是这么连接的,云台模式 俯仰 旋转

网友(2016-06-25):
成功两个8通串14用!效果不错! 接收机分开安放 使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