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T6用锂电池可以改吗?还是可以直接用

楼主(2016-05-21):
手上有个 乐迪
遥控器
想把他改成 锂
电池
方便充电 然后飞固定翼, 试了 12V锂电池可以用, 但是不知道行不行?怕烧掉,需要改什么 东西吗?

网友A:
完全可以的,3S别太厚,

网友B:
T6EHP-E可以用承受12v的电压哦

楼主:
奥。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