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源分电板略带 技术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忙解答

楼主(2016-05-21):
周末在家没有事情做,突然就想研究下分电板。穿越机里面形形色色的分电板,我的第一块分电板是个这样的
好吧当时买的时候仅仅为了便宜,不想一次性投入的成本太大,但是想在想想,我错了~~~因为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分电板的地是不通的,自己测完后用线拉起来的。(OMG!好在使用之前测试了,不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最近换了一个分电板,这个就是大家常用的matek

提供VCC电压  12V电压以及5V电压,说明书上面说VCC电压就是电池电压。好吧问题来了。我看了下分电板上面的两颗IC的make,找了下相应的datasheet,当我看到第一颗IC是buck电路(降压)控制时,心里啊在想:“那就是将电源电压降压之5V,那么另一颗就是升压电路,将5V升压至12V稳定输出(毕竟电池电压是12.6~11.1V的范围,不是12V稳定输出)”但是当我看了第二颗ic的datasheet后整个人都不好了。为什么还是降压??总觉得用两颗有点多余。要是5V稳压的话,多余了吧,毕竟这种ic的后端电压不随前端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还请广大的魔友指点一二~~~我现在脑子好凌乱~~~~~~~我要炸了~

楼主:
沉啦,好可怕~

网友A:
万用表测量一下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一下就得了

测两颗ic的输出电压?

网友B:
这板子焊的。。。多练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焊的。。。多练练吧

我要说我就是做电子的你信吗

网友C:
一般分电板的12V输出,如果用3S电池,通常都达不到12V。因为5V和12V都是使用降压DC-DC来输出的,5V输出还好说,输入电压远远高于5V,12V输出就悲催了3S电池不满电的时候12V都不够,还要经过一个降压的DC-DC再输出。

网友D:
楼主不要想了,现在的分电板都是降压的,如果用3S电池,那么5V3A输出还能起作用,12V输出就是摆设,除非你用4S电池,12V输出才有作用,同时5V端口也有作用,

网友D:
其实12v输出意义不大,不过做到分电板里可以多卖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要想了,现在的分电板都是降压的,如果用3S电池,那么5V3A输出还能起作用,12V输出就是摆设,除非你 ...

好吧,用了两个降压的,难道有一个也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12v输出意义不大,不过做到分电板里可以多卖钱

对的,直接从电池病娇取点足够了其实~这个12v,怎么说那,提高一点逼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分电板的12V输出,如果用3S电池,通常都达不到12V。因为5V和12V都是使用降压DC-DC来输出的,5V输出还好 ...

不满电达不到12v,是不是这个是给4s准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分电板的12V输出,如果用3S电池,通常都达不到12V。因为5V和12V都是使用降压DC-DC来输出的,5V输出还好 ...

好像也不对~

网友F:
其实就是降压dc+电路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就是降压dc+电路板

谢谢~

网友:
12vbec是4s的人才能用的 所以还是降压 楼主看看分电板的说明书

网友:
好像是两路独立 不是一路再一路
我没用过这个板子 因为我用的是两路独立的  所以 只是大概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满电达不到12v,是不是这个是给4s准备的啊~

4S的话12V就能真正输出12V了。。。

不过貌似现在好点的图传、摄像头都是宽电压的。

网友:
本来就是给4S以上准备的,3S用不着,其实4S都用不着这个12V,我得图传和摄像头直接接的4S动力,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12v输出意义不大,不过做到分电板里可以多卖钱

我觉得这是正解

网友:
本来这个12V就是为了4S以上设计的,购买时请注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