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从自稳转到纯手动练习视频

楼主(2016-05-21):
新手第一次发视频,技术渣,轻拍。我之前一直用自稳,刚转为纯手动,还在适应中,不过飞起来确实自由很多,也不用一直压杆,比较轻松。

另外问一下,如果挂Gopro,重心变化了,是不是要重新调整PID。我挂过一次Gopro,很难控制最后炸鸡了。
还有,我这600mW的图传雪花+闪屏,正常吗?

楼主:
没有要吐槽的吗?

网友A:
赞一个,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用的什么飞控?

这个用的是CC3D,还是自带的OP固件。我215的机架在等配件,只好翻出来这个联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要吐槽的吗?

给下配置截图可以吗,我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下配置截图可以吗,我新手

好的,等我晚上回家给你截图。

网友C:
我都一直没勇气转手动,LZ说下转手动后的感受和捷径吧。

网友D:
我也是新手,之前看屏幕不敢飞,老想看飞机,今天戴视频眼镜飞了一下还有点感觉,就是掌控不好高度和距离。

网友:
楼主好场地啊

网友E:
飞的很不错。我不知道你什么机架。。如果机架小,挂狗就回边的很笨重,不怎么灵活。飞行的时候修真尽量小舵量,多几次。调头的时候。副翼配合升降一次完成。方向修正就可以了。。。已经飞的很不错了。继续努力

网友F:
请教楼主是怎么练习的呢?我新手,以前飞650,现在是2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一直没勇气转手动,LZ说下转手动后的感受和捷径吧。

现在模拟器上练习手动,搞明白怎么打杆。我是练了2天,然后就上真机了。录视频时候转为手动还不到10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一直没勇气转手动,LZ说下转手动后的感受和捷径吧。

先在模拟器上练习手动,搞明白怎么打杆。我是练了2天,然后就上真机了。录视频时候转为手动还不到10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新手,之前看屏幕不敢飞,老想看飞机,今天戴视频眼镜飞了一下还有点感觉,就是掌控不好高度和距离。 ...

我之前也是用屏幕,目视起飞,然后飞远看屏幕,降落时候再转为目视,那时候飞得烂到家了。后来戴了眼镜,眼前一片黑,再也没法目视了,反而飞得好了,因为看不到其他东西,会更专注飞行。

多练练模拟器,还是很有帮助的。定高不好掌握的话,刚开始可以摄像头水平放置。距离不难掌握,多飞飞就好了。

楼主:
哈哈,草长得有点高,我是郑州的,在黄河滩边上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的很不错。我不知道你什么机架。。如果机架小,挂狗就回边的很笨重,不怎么灵活。飞行的时候修真尽量小舵 ...

录这个视频用的是DL265机架,是我入门时候买的,有点笨重。后来换了XR215,飞过之后就回不去了,小机架+RS2205的动力确实暴力,我是想把狗装到215上,调整了一下安装位置,下次出去再试试看能不能飞。

谢谢支持,我还得多加练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是怎么练习的呢?我新手,以前飞650,现在是250

用那个FPV Freerider的模拟器,大概个把小时就能穿门跑圈了,我带过哥们,也就2个小时模拟器就能慢慢跑圈了。再花个一两天熟练一下手感,能跑到10几秒左右,就上真机了练了。真机能对尾悬停的时候,就可以上FPV了。

从自稳转到手动也是同样的过程,手动飞FPV确实爽啊。

网友G:
楼主刚转手动,有没有遇到过不知不觉越飞起快,到了看到障碍物需要减速的时候,会手忙脚乱的

网友H:
其实我觉得,找个空旷的地方,不怕摔,走一个,手动,慢慢发现比自稳节省很多操作,更灵活

网友I:
真不错 楼主是戴眼镜飞的吗? 我是新手,手头有一架250 也是用的CC3D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1、什么是固件,是不是刷成初始参数?2、你这个视频是怎样录的?你有没有挂相机?如果没有怎样录?3、你的参数是怎样的,能借鉴下吗?包括手动和自稳。 另外如果方便能否加你QQ 非常感谢 我的QQ 是6696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