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4SG怎么设置控制副翼的两个舵机

楼主(2016-05-21):
请教14SG怎么设置控制副翼的两个舵机  全是英文 不懂啊 大神  大神来啊 谢谢

网友:
Function进去就有了

网友:
选择飞机种类,要选双副翼

网友:
通道就是1和6为两个副翼

楼主:
大神 能在详细一些吗?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能在详细一些吗?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