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t模拟器在mac上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6-05-22):
各位大神,高手们,谁能给我说说next模拟器在mac下使用是,遥控器与电脑拿什么连接,加密狗?什么样的可以用,谢谢

网友A:
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结果居然没人知道。要不一起看看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结果居然没人知道。要不一起看看怎么弄?

不知道怎么弄,mac系统下是否需要驱动程序,在windows下各种破解狗都可以用

网友B:
next是什么模拟器,比realflight g7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xt是什么模拟器,比realflight g7好吗?

据说是现在最好用的直机模拟器,手感接近真实

网友B:
简单研究了一下,

关于接遥控器方面的设置,远没有凤凰和G7来得直接和简单。
实在是有些摸不着头脑。
使用直线油门、正常螺距时,推油门只向高处飞,负螺距还在上升,
而是斜线油门、螺距却又正常。
肯定是设置有问题,但没兴趣研究它。

画面效果与凤凰和G7基本没有什么差异。

至于手感,没有发言权。
demo版只让玩2分钟,就要重启模拟器软件。

愿闻真实在哪的说明或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研究了一下,

关于接遥控器方面的设置,远没有凤凰和G7来得直接和简单。

我也没有玩过,是看到好多人都这样说,所以我也想试试

网友:
我弄好了,够用g4567的那种,如果你是多合一的,就在win系统下面把狗改成g4567的

网友:
凤凰的直接可以用。另外国外讨论的最真实的是accurc吧,配置要求也远高于其他模拟器。

网友C:
模拟本来就是练条件反射的,手感只能靠真机去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