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多轴起飞

楼主(2016-05-22):
新手入手S500机架,PIX飞控,飓风2810,750KV电机,好盈铂金30A电调,AT9遥控,1147浆,4S5200毫安35C电池,油门校准没问题,现在出现问题,自稳模式下油门在30%就会起飞,40%时就可以飞很高大概十多米,这10%的空间多新手来说很难掌握,感觉动一点油门飞机就上下幅度大,特别是起飞降落很难,都是一弹一弹的,都不敢飞高,求大神帮忙,都快失去玩多轴的勇气了。

网友A:
pix设置下油门位。

网友:
解锁后用定高或是定点模式练习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设置下油门位。

怎么设置啊?

网友A:
Throttle hover 的值设定到你飞机可以悬停的值,然后在以后的飞行中就是油门摇杆在中位起飞了。在定高和自稳模式中切换不会窜高,减少炸鸡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rottle hover 的值设定到你飞机可以悬停的值,然后在以后的飞行中就是油门摇杆在中位起飞了。在定高和 ...

悬停的值在哪看呀?大神

网友B:
悬停油门的值在全参数列表里看,另外你可以用poshold模式飞,那个模式有定高定点的,只要摇杆在中位,就会维持当前高度和位置,很适合新手飞,避免误操作导致事故(感觉控不住就松手,飞机就自动悬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油门的值在全参数列表里看,另外你可以用poshold模式飞,那个模式有定高定点的,只要摇杆在中位,就会 ...

悬停油门值,具体是哪个参数,还有你说的这个模式,非常感谢,我去研究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