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10穿越机油门推一个就会迅速上升什么情况

楼主(2016-05-22):
rs2205
电机
飞盈佳乐30A电调
3s
电池
f3飞控
wft09s遥控
油门校准完成后,推油门飞机离地,再稍推一格,迅速向上飞起3米多高还继续上升,左右前后调整方向,角度一大,高速迅速下降至碰到地的情况,请问是什么情况?

楼主:
油门校准完成后,推油门飞机离地,再稍推一格,迅速向上飞起3米多高还继续上升,左右前后调整方向,角度一大,高度迅速下降至碰到地的情况,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
可能是你动力比较爆也可能是油门曲线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一动作必然会掉高需要补油

网友A:
你是玩惯了航拍机自稳了吧

网友B:
Cleanflight中RC rate、Pitch/Roll/Yaw rate和各种Expo国外大神解释翻译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151541&forumKey=vuXiNyyUWQ8TyNVIya

网友B:
动力太大了!要调整油门点和expo

网友C:
兄弟你玩的是穿越机,要根据高度和姿态要不断的调整的

网友D:
楼上的正解,穿越机在飞行时你必须不停的改变油门大小通其它通道舵量,用人脑代替飞控来控机,而这又是玩穿越机的难点也是乐趣所在。

网友E:
油门曲线
另外,穿越机架震动太大也会导致飞控循环矫正不能悬停(摇杆每次打到同一个输出值,飞机可能慢慢下降也可能猛烈上升)。一般桨弯掉就会导致不能悬停。

楼主:
谢谢了,我回去试一下,在操练操练

楼主:
可能是动力太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