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台钻160斤,皮带轮无法拆下,求助

楼主(2016-05-22):
家里的老台钻有160斤重,主轴轴承有的卡滞今天拆机想更换轴承并摸点黄油的,但是皮带轮死活拔不出来,请见图,用拉马还把皮带轮搞坏了。
除锈剂用了很多,差不多2瓶了,还是没成功。其他的所有部件都拆下来了,就是这个皮带轮搞不定,主要是机头里面全是铁屑,还有断掉的钻头,很大的铁丝!!真的很难想象这么会有这么多的垃圾在里面。
差不多有一碗那么多!!但是轴承好像还可以,只有一个深沟球卡滞,其他的还不错,但是我还是想拆下来换新的轴承。
求助两个问题:1.皮带轮和花键轴套是靠什么联结的?是一体还是靠平键?因为皮带轮和花键轴套之间有卡簧,所以按理说,他们之间很可能是靠平键联结的,没发现有其他的螺丝。
2. 拉马我已然不敢用了,皮带轮是生铁,硬而脆,已经拉坏一个轮了。还有其他的好办法吗?
谢谢~~~

网友:
加热后用拉马

网友A:
看皮带轮上是不是有插销   没有就直接拔了 悠着点劲可以的   我的就是这么弄下来的

网友:
对付这老设备用W40(除锈)泡几个钟,再来拆。再不行就火加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皮带轮上是不是有插销   没有就直接拔了 悠着点劲可以的   我的就是这么弄下来的

感觉有个销,我也拿不准,已经喷了很多除锈剂了,但是纹丝不动。
恼火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有个销,我也拿不准,已经喷了很多除锈剂了,但是纹丝不动。
恼火啊 ~~

找根木棒从下面把花键和轮一起顶下来,注意轮下面是双轴承的,在吧轴承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根木棒从下面把花键和轮一起顶下来,注意轮下面是双轴承的,在吧轴承拆下来

好的,明白了!我也可以找个直径适中的圆钢管,从下面插进去顶轴承,把轴承连皮带轮一起顶出来,谢谢了!

网友B:
这个500块? 网上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500块? 网上淘的?

我也淘啦一个   不带电机100斤    1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500块? 网上淘的?

真厉害,猜的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了!我也可以找个直径适中的圆钢管,从下面插进去顶轴承,把轴承连皮带轮一起顶出来,谢谢了! ...

      千万不能这样。

网友:
       皮带罩下有螺丝固定,结构是这样的

网友C:
    拆卸顺序是,拆下皮带轴上弹簧卡,拉出皮带轮,拆卸皮带罩,卸下皮带轴压盖,从反面砸出皮带轴。带轮拉不出原因有可能带轮轴头变形膨胀,用锉刀锉轴头,也可以用热涨带轮使轴产生间隙。

网友:
东西都是拆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卸顺序是,拆下皮带轴上弹簧卡,拉出皮带轮,拆卸皮带罩,卸下皮带轴压盖,从反面砸出皮带轴。带轮拉 ...

谢谢@
砸也砸不动,我就感觉应该有固定螺丝了......
汗啊 ~~ 看来还得想办法把皮带轮拆下,加热是个好办法,我用电吹风吹吧
谢谢 ~~

网友:
      电吹风加热温度不够,要用乙炔和氧加热皮带轮到500度以上,再自然冷却,让皮带轮膨胀一次使轴产生间隙。一般情况有键的皮带轴配合不会太紧,拉不下来要考虑轴头是否膨胀。

网友:
         还有一种非次序法,撬开皮带罩想法把四个固定螺丝卸了,把皮带轮和轴一起卸下来,再拆卸皮带轮。

网友:
LZ  还没弄下来呀   试试用铁锤敲击花键轴   再用拉马

网友:
惠州发货的? 到你哪里运费多少啊 想买又怕是一时脑袋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