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看这小鸡主板

楼主(2016-05-22):
由于图片大小限制,就裁剪成这个样子了,实在对不住观众。。。。。。。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本人手贱,弄掉了图片中150主板尾舵机的那三个母插,弄掉之后才发现,貌似弄不回原样了。。。。。。。。。。。
主板是好的,把那3个母插焊上就可以了,可问题是该怎么焊?怎么焊?还有那么小的母插哪里能弄得到??????
论坛神人多,拜托各位前辈指教指教。

红色圈内的母头被我手贱弄残了。。。

红色圈内的母头被我手贱弄残了。。。

网友A:
直接把线焊上就得

网友:
难度不大

网友:
用低温烙铁

网友B:
母插到某宝上搜,先量好孔与孔之间的间距。焊接就很简单了,自已不行找手机维修师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母插到某宝上搜,先量好孔与孔之间的间距。焊接就很简单了,自已不行找手机维修师傳。

看来只有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线焊上就得

那样换尾舵机太不方便了

楼主: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楼主:
我烙铁60W的

网友C:
先把原来的弄掉,应该是双面板的。加热时间稍长点。锡融了后用镊子去掉残留的插针,再用吸锡器清理干净焊孔就可以装新的。

网友:
30瓦烙铁足够用。

网友D:
寄过来我给你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寄过来我给你弄好

谢谢,今天弄好了,焊接技术手艺不太好,勉强焊上了,今天晚上试了试悬停,感觉是再次复活了。
烙铁我这次是第二次用,第一次焊的T插。
完了航模,我感觉整个人都开心了许多,也学到了许多
再这里谢谢论坛的前辈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原来的弄掉,应该是双面板的。加热时间稍长点。锡融了后用镊子去掉残留的插针,再用吸锡器清理干净焊孔 ...

嗯,谢谢,我今天晚上弄好了,弄得好吃力,勉强焊上了,以后在遇到这个问题就知道怎么做了,很开心,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