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加HT8高频头飞HCP100S 的心得

楼主(2016-05-22):
网上很多D7E加24

楼主:
很多人反映加高频头反应迟钝是因为100S在非油门下才打舵响应极积,所以油门中间水平直线是为了推油门时只改变螺距不叠加油门信息,我设55%是为省电低转大螺距练习悬停不错,噪音小还能玩久15分钟

楼主:
连接HT8是用模拟器接口,只要能用模拟器的控理论上都可以用这高频头,天地飞高频头模式用两绿灯。十字盘模式选普通。发射选ppm

网友:
多少钱入的这款奶子机?我也准备入手,控也是天9

楼主:
尾巴死区是驰远程序设置的问题,应是尾巴最小分辩信号很粗吧,你试打方向便知,我打到方向大约12%才有响应,所以打大小舵量设置中方向曲线中间12%隐藏掉这样就打方向没死区的错觉,

楼主:
之前在主贴写了好久也很多文字可点发送好多次说失败,后改4G发送成功可幸幸苦打的比这多得的文字说明却不翼而飞,真不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死区是驰远程序设置的问题,应是尾巴最小分辩信号很粗吧,你试打方向便知,我打到方向大约12%才有响应 ...

我怎么觉得有点死区比较好 不容易误打  不过百分12  是多大的量

楼主:
天九是大的12左右,其它控你可慢慢改百分比,直到向左动一点摇杆便有反应就会没有死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