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着看看这个配置怎么样谢谢了

楼主(2016-05-22):
想装个航拍机,请大神指点下,看哪还需要改进万分感谢
电机:大疆E800; DJI E800 3510电机 kv350 / E800 标配正反转马达;106g;160*4
飞控:大疆哪吒;新版 大疆 DJI 哪吒 NAZA Lite GPS 四轴 六轴 多旋翼 飞控系统;100g;680
图传:鹰眼;42g;200
电调:好赢30A;31.6G;57*4
电池:格式6s 25c ;642;466
机架:山火;Lji ZD550 ZD680 四轴碳纤伞形折叠航拍机架  550碳纤折叠机架;630g400
云台: DJI大疆Zenmuse   H3-3D 标准版 & Zenmuse H3-3D for P2 only版;168g
摄像头:狗4;142g
2490g

网友:
lite怎么跟H33D接?难不成再买个V2的PMU么?

网友A:
成品机更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机更省心。

喜欢组装的过程,想象自己组装的飞机飞上天很有成就感嘻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喜欢组装的过程,想象自己组装的飞机飞上天很有成就感嘻嘻

我组过几台,配置都不错,结局是二手区贱出,手头只留台精灵3,图个轻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组过几台,配置都不错,结局是二手区贱出,手头只留台精灵3,图个轻便

噢前辈,资料能不能分享下跪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前辈,资料能不能分享下跪谢

四轴伞折 t-motor3508  好盈30a  naza v2 GPS  4S 100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伞折 t-motor3508  好盈30a  naza v2 GPS  4S 10000电池

网友B:
根据你提供的配置算了下大概的数据,不一定准,当个参考吧。

横坐标是电池容量,你选的电池应该是6s5000mah左右的,也可以根据上图考虑换一下别的容量。具体数据不一定准,但是变化趋势应该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提供的配置算了下大概的数据,不一定准,当个参考吧。

横坐标是电池容量,你选的电池应该是6s5000 ...

谢谢,辛苦了

网友C:
航拍机你不上个精灵3啊!!自组航拍很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拍机你不上个精灵3啊!!自组航拍很渣的!

不会吧

网友C:
这个还用质疑啊!你花2万组不出精灵3的航拍能力!你看看5km的高清数字图传跟遥控距离就多少钱了!还有你最少得上gopro4才能跟精灵3相机比!又去了多少钱了!还有大疆的云台也很牛x!你航拍不用个上千的云台能行?更别说远程控制相机,拍照录像,切换,回放,远程调节相机参数,这个diy不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用质疑啊!你花2万组不出精灵3的航拍能力!你看看5km的高清数字图传跟遥控距离就多少钱了!还有你 ...

谢谢,问题是我配件都买来了,狗4也买了,所以只能装下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是我配件都买来了,狗4也买了,所以只能装下去了

哈哈我跟你配置差不多!花1万多装下来没飞多久3500半年了还没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跟你配置差不多!花1万多装下来没飞多久3500半年了还没卖掉!

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跟你配置差不多!花1万多装下来没飞多久3500半年了还没卖掉!

都不能凑合用吗?说的我心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不能凑合用吗?说的我心虚

用是可以!你得解决振动问题,得解决视频果冻跟干扰问题,得解决遥控干扰及图传干扰,还得使命减重解决续航问题,要是云台不好你还得解决摇头扭头歪脖子卸力等等,而且用起来还很不方便,地上起飞前就得按着录像,一直到降落下来再关!想录像照相切换或相机调节回放什么的都得下来!而精灵这些直接在天上按下app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是可以!你得解决振动问题,得解决视频果冻跟干扰问题,得解决遥控干扰及图传干扰,还得使命减重解决续 ...

也是,哎先装起来再说,买都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哎先装起来再说,买都买了

主要是看你的用途!如果纯粹是为了diy的乐趣,就自组乐趣无穷啊!百分之90的时间是用在安装,调试,解决各种问题然后炸鸡,拆,装,再调试,再炸继续循环,飞的时间很少,虽然到后来捣鼓的钱上悟pro都够了性能离精灵3还差一大节!但炸鸡也是乐趣啊!!如果出发点是为了航拍那就精灵莫属了!百分之5的时间在调试,百分之95的时间是在拍视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提供的配置算了下大概的数据,不一定准,当个参考吧。

横坐标是电池容量,你选的电池应该是6s5000 ...

这个图是怎么来的,有程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是怎么来的,有程序么?

自己写的一个小脚本。用Cern ROOT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