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x2设置成螺距调节

楼主(2016-05-22):
如何把华科尔devo7。aux2的通道设置成螺距调节?

网友:
电直?没必要。。且貌似比较危险,还是和油门联动比较好,好像也不能分开吧。

网友:
那是很危險的,那旋鈕很易被人誤碰,不是說正在飛行之中誤碰,

是放在家裡或辦公室,被人打掃地方,都可能碰到的

网友:
螺距单独不能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