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够粗心大意的!

楼主(2016-05-22):
那天在飞场帮一位模友调飞机,我们俩个都够粗心大意的,竟然这么大的错误谁也没发现。真是无地自容,你们就千万别再笑话我了!

网友:
牛!!!这样也可以飞!!没问题的!!!

网友A:
桨装反了,本人从来没有过。

网友:
可以飞的。就力量差点。控制性差点。风声难听。。我们之前召集了一群砖家会诊也没找到的世纪难题

网友B:
桨装反了难免,不过桨夹装反,导致相位反了的问题老手不应该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装反了难免,不过桨夹装反,导致相位反了的问题老手不应该犯。

相位并没有反

网友C:
不拆桨 调飞机 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桨装反了,本人从来没有过。

他的机子会不会是逆时针转的?

网友:
表示人生装第一台450时也犯过如此错误,共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拆桨 调飞机 很危险的

拔掉电调线了。

网友:
我到觉得这么近调机不拆大桨才是大错

网友:
哦……放大后才看到,桨夹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拆桨 调飞机 很危险的

错了 只拔掉电机线就可以了

网友:
逆时针转也能飞的。但尾巴桨也要旋转180度,桨叶在左边。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D:
要命的是另一只桨却没反。

楼主(2016-06-21):
引用 网友D:
要命的是另一只桨却没反。

幸亏那倒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