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P2运动手感的体会

楼主(2016-05-22):
折腾几天的极翼P2的450四轴,因为天9接收机不支持PPM模式,购PCM转PPM转换器实现7通道可转换运动手感模式。在舒适手感模式下,垂直起飞、定点定高、返航还是相当稳的,就是操控有些肉(掰杆时机子反应有些迟钝)。转换运动手感后,除方向(偏航)反应灵敏外,升降、副翼、仰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原以为运动手感应该会增加操控的灵敏度,无论是方向还是仰俯、升降、副翼,结果还是不够满意。殷切希望玩极翼P2的模友谈谈体会。

网友A:
不想折腾,P2还是挺不错,但相比PIX少了好多功能。桨不错,给个关键字

网友B:
没玩过   帮顶
机甲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C:
P2外壳做工尚可,电路做工稀烂。硬件软件都是APM。不值得花钱,不推荐使用。
上面的桨好像是星航的 仿APC M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   帮顶
机甲是自己做的吗

没错,碳纤维中心板,方铝管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P2外壳做工尚可,电路做工稀烂。硬件软件都是APM。不值得花钱,不推荐使用。
上面的桨好像是星航的 仿APC  ...

P2功能比APM差远去了。APM飞了4、5年了,还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折腾,P2还是挺不错,但相比PIX少了好多功能。桨不错,给个关键字

要什么关键字?

网友D(2016-09-08):
您好  我是新手 手上有天9遥控器跟P2飞控   我直接用接收机CH1插上P2的CH1   调试的时候 上位机收不到参数  是我的接线有问题吗?还是你说的那个PPM和PCM的问题?求回复 折腾了好久没找到问题关键 又搁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  我是新手 手上有天9遥控器跟P2飞控   我直接用接收机CH1插上P2的CH1   调试的时候 上位机收不到参数  ...

不玩P2了,已低价出手。不过可以告诉你,调好后确实很稳,就是操控有些肉,暴力飞行是不行的,航拍还不错。
你多看看有关调试的帖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玩P2了,已低价出手。不过可以告诉你,调好后确实很稳,就是操控有些肉,暴力飞行是不行的,航拍还不错 ...

我的也是天9的遥控器  应该选pwm还是ppm模式呢   遥控器是否也要选ppm模式     求大神指导  跪谢!

网友E:
同感...P2遥杆感很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天9的遥控器  应该选pwm还是ppm模式呢   遥控器是否也要选ppm模式     求大神指导  跪谢!

如果只用6个通道,就选PWM,第5、6通道控制飞行模式及返航。天9只有PWM输出,不支持PPM。若还想选舒适和运动模式,就得在用7通道来控制,但P2飞控对于PWM输入只有6个通道,因此必须用PWM--PPM转换器才行,这样转换器的输出线(只一根线)插在飞控的RC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感...P2遥杆感很肉

操控肉,但很稳,适合航拍。

网友F:
P2新出的调参软件可以改变操控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P2新出的调参软件可以改变操控感度

极翼公司好像只对P2 PROV2做更新,对P2已放弃。管它哪!我早已低价出手。玩了几年的APM,现在玩PIXHAW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