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掉转严重,无法起飞

楼主(2016-05-22):
求教各位
油门中立点0螺距,最大油门目测15度。遥控器推油门75%就开始掉转,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图上是慢油门时的螺距位置

网友:
电池或电机不行了吧

网友:
大齿打滑

网友:
也许你的螺距太大。

网友:
换个好电池还不行的话,多半是电机不行了。。。

网友A:
大齿盘问题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盘问题居多

原装黑色大齿,目测也没有磨损,是因为齿间距太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黑色大齿,目测也没有磨损,是因为齿间距太大吗?

齿间距要调好,主轴是否顺滑,旋翼头转动不能涩。除此,电池是否老化,油门螺距配合适当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