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S BL20A 刷新問題 ...

楼主(2016-05-22):
我装好机后, 发现123号电机反了, 而且2号电调的ONESHOT125 更是关了的, 打算开BLHeliSuite 刷一下, 但进入BLHeliSuite 时, 电调全都连得上, 进入电机页面四个电机也可以运作的, 但就是死活也不能READ SETUP , 也开不了刷固件的窗口, 请大虾们出手相助, 不胜感激...  (我是用 CF 连接的)

网友:
右下角的CHECK你不先点一下?要先点一下CHECK,然后软件找到4个电调,随后刷你想刷的程序才行

楼主:
有啊 , 图一就是CHECK完的状态 ...

网友A:
哥们  你通电没有?这个要通电才可以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  你通电没有?这个要通电才可以操作的

有的 , 肯定要通电了 ...

网友:
选的哪个模式连接的

网友:
跟我之前一样,我的是小蜜蜂,全部丢固件,最后没办法接调参器刷的。

网友B:
老款DYS BL20A (白色貼紙) 是不能經CF刷BL的 , 現在新款XM就可以

楼主:
额 ... 难怪一直搅不过来 , 谢谢大家解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款DYS BL20A (白色貼紙) 是不能經CF刷BL的 , 現在新款XM就可以

bf2.6以后固件都可以刷sn20a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f2.6以后固件都可以刷sn20a了

我也是这个电调看你说2.6后可以刷,专门刷BF2.7.1。还是不可以飞控刷BL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个电调看你说2.6后可以刷,专门刷BF2.7.1。还是不可以飞控刷BL啊

我的可以哦,本来sn20a固件不能太老的,14以上

网友E:
你飞控的版本是最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飞控的版本是最新的吗?

是1.12.0的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1.12.0的 ...

你的OSD移除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12.0的 ...

FOT.石头和你一步一步用飞控刷BLHeliSuite电调固件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195005&forumKey=vuXiNyyUWQ8TyNVIya

网友:
你参考一下

网友:
我的可以了,我忘了去掉OSD

网友D:
你在哪里看出来电调的ONESHOT125是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以哦,本来sn20a固件不能太老的,14以上

电调的ONESHOT125在哪里设置或是看开没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OSD移除了没有?

额, osd 可以移除??? 我最后买了usb linker 解决了, 可以指教下怎样移除osd. 吗???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哪里看出来电调的ONESHOT125是关的

怎么说... 我是从电机的反应看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