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电池问题

楼主(2016-05-22):
新买的6S电池,2200mh、25C。用在富丽380上,装了BB响,推下螺距就报警。玩了不到一分钟电池从25.2V降低到24.8V。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电池是老虎的,电调是60A铂金V4。

网友:
老虎电池  bb不叫才怪! 内阻大!

网友A:
至少要用30C的电池,BB响电压设到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要用30C的电池,BB响电压设到3.6v。

那就是电池C小了吗。反正一推油就感觉电压降下来了

网友:
C数不足吧

网友:
电池差了

网友B:
换格式 九泓这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格式 九泓这些就好了

花牌和狮子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牌和狮子的怎么样

花牌可以,狮子不行

网友:
狮子电池我有一块3s的用着还可以

网友C:
从25.2降到24.8,单片电压还不到0.1V,还有你BB设置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25.2降到24.8,单片电压还不到0.1V,还有你BB设置多少V?

BB设置3.8,同时买2块,有一块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BB设置3.8,同时买2块,有一块这样的问题

3.8太高了,3.7-3.8之间还有不少电,建议设置3.6

网友:
电池内阻大,换内阻小的,一个是质量好的电池,一个是C数即放电倍率高的电池。

网友:
其实正常,电池在无阻力放电情况下,突然外界阻力(比如急加螺距)电机减速之外,电池也在过载,然后电压瞬间降低,这属于正常现象,无需挂bb响飞,多此一举,满电测试满油门满螺距6s电池可以从25.2跌到24v都正常,然后停止转动,电池会恢复到25v左右

网友:
才降0.4伏就报警,设置有问题,我不管冬夏都是3.5V

网友:
飞直机很少挂BB响

网友:
30c以下的不适合飞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