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TEX280 调试求助

楼主(2016-05-22):
去年买的votex280,现在才调,遇到问题,futaba 18SZ   接收机用r2008sb, sbus接口连上之后,遥控器打杆,初始界面不懂,没办法调试。。。

楼主:
问题:
1、应该是sbus没有调好,sbus可以直接用么?遥控器 及接收机是否需要设置,求助;
2、7008sb接收机有4个模式,需要调节到sbus模式?2008sb也是这样么?如何调节,多谢。

网友:
拆机结bus口,搜250的视频,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横着的那个口接sbus. 随便挑一个通道接电源。 发射机协议选sfhss。。。
不过说老实话, 这个都搞不定可惜了18sz了。强大的功能全都浪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