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50问题,通电没反应

楼主(2016-05-22):
通电没有反应,只有前面的两个白灯会亮和电机BB叫两声就没了。电源板这个黑色的330特别烫是不是电源板坏了?图传也没有信号。
知道怎么回事的大大告诉我听,谢谢了

网友A:
换电源板吧, 8成那个5脚的稳压模块挂了。 有万用表没? 查查有没有5v输出

网友:
集成出问题就真是
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板吧, 8成那个5脚的稳压模块挂了。 有万用表没? 查查有没有5v输出

有万能表,5v输出电压的在哪里?我去量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万能表,5v输出电压的在哪里?我去量一下

不知道那个5脚的什么型号。 猜可能是lm2596之类的, 第二脚输出。 一支笔接地,5个脚都点过来看看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那个5脚的什么型号。 猜可能是lm2596之类的, 第二脚输出。 一支笔接地,5个脚都点过来看看电压吧 ...

好的,万分感谢。

网友:
这机子我主板换了2块,第一块小炸,但一个电机不转,替换后找不到问题,主板看不到损伤,换新板后解决。第二块大炸,机身两层碳板,主板,电池全部折弯,到时图传黑屏,更换主板后依旧黑屏,因为图传有天线,所以觉得是图传坏了,更换图传后问题依旧,又更换摄像头后解决,拆解摄像头也看不到损坏。说了半天,这种集成的机器有时候是暗病,排除问题只能靠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