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石无人机拆机图(内带炸鸡图)

楼主(2016-05-22):
今天下午,在学校试机的时候,终于炸鸡了。

归纳一下,炸鸡原因主要是由于心理素质不太好以及起落架太细、太软了。竟然比图传天线都还细。

正准备降落的时候,有一哥们骑着自己车突然过来,遂急打油门上升,转到其它地方去。结果转到草坪上,收油的时候手一抖收快了。于是鸡鸡炸了。把起落架炸断了。大家可以看看图片,这个起落架不是一般的软啊。云台也掉了。不过还好,只是减震球脱落了。由于昨天下雨,草坪上里有水,云台和相机进了点儿水。不过还好,没有任何损伤,只沾了点儿泥巴。回来清理清理,一切OK。

回来想想,得把起落架加长点儿,加牢固点儿。还有,起落最好还是不要在草坪上了,看上去挺平整的,但却不是平的。

回来后,要清理电机那里进的泥水,所以,拆机了。拆机后的几张图片发出来。貌似,基石的还没有发布过拆机照的。这也算是第一帖吧。哈哈~~~~~
看到飞控上有LED2的插孔是空着的,于是找来固定翼上的航灯控制系统接上去,结果没有反应。不知道为何。也试了下其它几个空插孔,结果都没有反应。
接收机上,7通都插上了。不过,只有六七通道是正常插着的。1-5通道只插了信号插口,其它的正负插口是空着的。从图上可以看得出来。

我在想,以后要这机子上加装航灯要怎么操作。有没有大神给个指导??

嗯,就到这里吧。哈哈~~~~~哈哈,仅此纪念我的首次炸鸡。希望炸炸更健康。

炸鸡图,起落架炸断了

炸鸡图,起落架炸断了

接收器

接收器

打开后盖

打开后盖

飞控

飞控

20A电调

20A电调

再来一张炸鸡图

再来一张炸鸡图

电机

电机

网友:
炸的比较惨

楼主:
还好。只是一只起落架断了。其它的都完好无损。很庆幸。

网友:
你的傻哥们

网友A:
一看就知道了,一身山寨货,遥控天地飞 电调好赢乐天,飞控估计APM吧。完全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了,一身山寨货,遥控天地飞 电调好赢乐天,飞控估计APM吧。完全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啊。

对头,一身组装货,还称研发。真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了,一身山寨货,遥控天地飞 电调好赢乐天,飞控估计APM吧。完全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啊。

据说明书上写的,基石的调参软件用的是大飞鲨的调参软件。所以,飞控应该是大飞鲨的。

请原谅我的无知,APM与大飞鲨应该不是一种吧?

网友:
这不就是组装的机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说明书上写的,基石的调参软件用的是大飞鲨的调参软件。所以,飞控应该是大飞鲨的。

请原谅我的无知 ...

大飞鲨据说是玉兔改,但是也有说法是apm算法改。大飞鲨没见过没用过,你这样说我都是第一次见大飞鲨。哈哈,反正不是基石自主研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飞鲨据说是玉兔改,但是也有说法是apm算法改。大飞鲨没见过没用过,你这样说我都是第一次见大飞鲨。哈 ...

大飞鲨不是玉兔的,我现在就是用大飞鲨的X6,用了一年多了,还没有出过问题,现在还能用3DR的数传,感觉还是可以

网友C:
感谢楼主,俺好奇!内部总想看看

网友D:
换一个二代的脚架吧。那个杂实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二代的脚架吧。那个杂实的多

二代的脚架不便宜啊。
自己想想还是先改装一个更长的,利于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俺好奇!内部总想看看。

哈哈~~~~其实我也是想看看网上传的到底是真是假。

结果下来,果然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致问候。摔得够惨的,我也觉得基石机的起落架太短小了,容易在降落时翻到,我的基石机就将起落架由碳 ...

嗯。是啊。所以我才想到这个笨方法。哈哈。样子太丑了。

话说,你的是哪个型号的??用着感觉怎么样???我还没有认真地去飞过。一直都没有时间去玩。

网友:
看看炸机后的内部图,布线走线凌乱,足以看出一分钱一分货和一分粗糙。

网友:
接收天地飞,电调乐天20A ,飞控不知道。。。。。电机 银燕郎宇等。。。都是贴牌的。

网友(2016-07-09):
一片混乱,还没自组布线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飞鲨不是玉兔的,我现在就是用大飞鲨的X6,用了一年多了,还没有出过问题,现在还能用3DR的数传,感觉 ...

哈哈,同好啊,我两个X6,一个X8,还从来没炸鸡过,
飞的很舒服,都一年了!
这个飞控确实稳定!
新手入门绝对OK!

网友F:
还好不严重!

网友G(2016-09-08):
这走线
不炸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