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银燕1804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6-05-22):
电机轴断了 怎么取出来

楼主:
银燕 周末不上班的么 昨天买的配件还没发

网友:
螺丝松一下,一拔就下来。再买个轴,顺便买两轴承。防止也坏了。

网友A(2016-08-03):
这个很容易的,楼上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容易的,楼上方法可行

问题是 轴断了没有一点突出的地方 最后我从上面锯开取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 轴断了没有一点突出的地方 最后我从上面锯开取出的

不可能两头都断吧!即使两头都断了,也可用钢钉之类的冲出来吧...哪至于上锯上个清晰图片看看是什么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