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首飞炸鸡

楼主(2016-05-22):
朗宇2212 kv1400配8寸桨,满油门手抛起飞,感觉速度对新手来说太快了,飞两圈失控头着地炸鸡,幸好鸡头做了加强处理,损伤不是很严重。考虑换7寸桨试试,不知道效果如何?电池角上也伤了下不知道影响使用不,在头上加了块橡皮擦,以后就不怕碰撞了。

网友A:
我的X8今天惨炸,头断了,这飞机给油的时候为什么机头使劲往下走哇?用的也是加高电机座2212  配的8寸桨

网友B:
我看了看,说首飞就炸机的都是装了加高电机座的。
干吗都要加高电机座呢,那个是商家改的,必定改变推力线了,最好的推力线设计应该是断油能滑翔加油能水平加速,这机原设计应该是这样的或者是接近的。加油就低头明显是推力线角度变小了。
加高电机座的出现纯粹是一群玩FPV的老鸟要用这机做载机,起飞重量要增加好几百克,原动力肯定不够所以才不得不加的,追求的是大动力以确保能飞动,大桨低KV以保证长航时。
炸机的肯定都是新手入门,不可能直接FPV吧,那干吗加高呢?原设计很稳定好飞的配置干嘛不用呢?要实在想飞快点,那直接把电机座贴块2cm厚的泡沫,直接把电机装在外面,2200kv电机配7寸桨,推力800克了,如果2400kv的电机估计动力更高,足足够了,玩垂直加速爬升都够了。
直接原电机座,保险点再贴一层木片配6寸桨(略微延长以防桨扫机身),配2200kv电机,推力600克了,推重比都1:1了,做啥动作也够了。我测过2208KV2600的电机配6035或6x4的桨,推秤800多克了,都能玩3D了,只不过长时间全油门电机有些烫。
综上,建议入门的就直接原设计安装,尽量减少不确定因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X8今天惨炸,头断了,这飞机给油的时候为什么机头使劲往下走哇?用的也是加高电机座2212  配的8寸桨

刚又仔细看了下那个加高电机座,并不是按原推力线延长出来的,而是为了能装大桨而平行加高了,这必然导致推力线对重心的逆时针方向的扭矩加大了,这必然会导致越加油越越低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又仔细看了下那个加高电机座,并不是按原推力线延长出来的,而是为了能装大桨而平行加高了,这必然导致 ...

无良商家,胡乱宣传。真愁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又仔细看了下那个加高电机座,并不是按原推力线延长出来的,而是为了能装大桨而平行加高了,这必然导致 ...

无良商家,胡乱宣传。真愁人。感谢大神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看,说首飞就炸机的都是装了加高电机座的。
干吗都要加高电机座呢,那个是商家改的,必定改变推力线 ...

太认同你说的了,我就是原配冲浪者

手抛无风50%油门完全可以起飞,毫无压力

全油门可以90度爬升,而且速度很快,很快就看不见飞机了,然后关掉油门可以盘旋很久很久,每次都是我盘旋的无聊了才降下来低空飞飞,然后再爬升上去

新手入门就老老实实的玩玩就可以了,等技术好了,直接换涵道或3D玩了

网友:
我的冲浪前天首飞的,加高电机座8寸桨

网友:
我手里有一块A2212kv1400的电机,用原装的要重新买电机,我现在也在纠结用不用加高座

楼主:
今天二飞又炸,好在总算控制好了平衡,操控水平算是又提升,还有今天一点不紧张,盘旋了几圈,最后爬升的太高下降时没有控制好炸了。通过两次飞行总结以下经验供新手参考:
1.kv1400配八寸桨或者是kv2400配六寸桨都不要满油门,作为新手来说速度太快,今天用60%-80%的油门感觉合适。
2.首飞最好等无风的日子,你懂的,话说出门还要看黄历。
3.找块好场地先练习直线起降,在跑圈,可惜我这没有好场地。
4.学会控制副翼,飞机抛出去调整副翼使

网友C:
不作不炸,刚开始飞整那么多有的没的干啥?

楼主:
修复完毕,新手选epp绝对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作不炸,刚开始飞整那么多有的没的干啥?

就加高电机座,因为手头只有2212 kv1400的电机,6寸桨据说动力不够,没办法才加高,其他啥也没加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加高电机座,因为手头只有2212 kv1400的电机,6寸桨据说动力不够,没办法才加高,其他啥也没加啊

买机得1-200吧?你好像不缺这点电机钱吧?冲浪者按标配很好飞滴,你这么一改什么都变了,又没调机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机得1-200吧?你好像不缺这点电机钱吧?冲浪者按标配很好飞滴,你这么一改什么都变了,又没调 ...

这是厂家推荐的,除了电机不一样其他都是标配,也不清楚加了电机座影响到底有多大,重心是调合适了,推理线店家说不变,我买的空机130。今下午飞了下还是有点感觉了。入魔就是图个愉快,钱另说,要不平时也打牌吃饭喝酒了,伤了身体不说,关键没意思,无聊。慢慢练呗,就更学车一样,练久了久回了,纠结加不加电机座也没多大意思,关键在于操控,跟开车一样,手动档会害怕开自动挡吗?

楼主:
始终坚持一个信念,别怕炸,炸了修,修了再飞,修机能力还是有滴,相信不远的将来,我也可以翱翔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