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更改為K110最簡單的夜航燈方法小教學~

楼主(2016-05-22):
這是去電子零件店跟老闆說要簡單發光二極管他給我的~ 為什麼紅色會有電阻請不要問我~我也不知道是老闆叫我整的~所以影大些給你們自己看~ 設計簡單~之後是出電位置~原本是想在這裡出電的~但試過接駁最後沒有反應~如有師兄知道為什麼可以留言解答~所以最後直接在電池入電位加接駁線~為什麼是接駁線是因為在早上可以不用發光浪費電力囉~我在圖片上加的註解完全沒有了~只好簡單說明小弟跟板上師兄的建議製作了這個簡單發光燈~發光效果很好但用電量和重量成為一大問題~所以現在想問各位師兄有其他更好方法嗎?在這裡想說本人想要發光是實際雖要,不是想漂亮而做的~因小弟是香港玩家而且是返晚上工作的~所以會在工作休息時可以拿直機出來玩兩三粒電,但如果沒有這些發光燈在晚上玩,一不小心不知道會飛了去什麼地方,小弟其實已經飛唔見兩架911了~所以請板上大大如果有K110這小機能夠發出光線的方法請指教~現在小弟有一想法~將這個發光風扇芯片安裝在機翼上~這樣和它本身在風扇一樣~但就是不知道電力可以令它發光嗎?
請知道的大大解答~

這是去電子零件店跟老闆說要簡單發光二極管他給我的~

這是去電子零件店跟老闆說要簡單發光二極管他給我的~

所以最後直接在電池入電位加接駁線~為什麼是接駁線是因為在早上可以不用發光浪費電力囉~

所以最後直接在電池入電位加接駁線~為什麼是接駁線是因為在早上可以不用發光浪費電力囉~

成功接駁~而且在晚上非常青清楚有用~

成功接駁~而且在晚上非常青清楚有用~

這是現在最終修正~雖然效果很好~但用電量也非常大~平常不接駁LED燈一520電可以玩6至8分鐘~但如果接駁了LED ...

這是現在最終修正~雖然效果很好~但用電量也非常大~平常不接駁LED燈一520電可以玩6至8分鐘~但如果接駁了LED  ...

网友A:
左红右绿中间白,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红右绿中间白,通用的。

如何接線,和要買什麼材料~請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接線,和要買什麼材料~請指教~

哗大佬,你不是吧!

首先,这得要看你的飞机能剩多少克的有效承载量,如很多、那就做将复杂点,没多少就做少点。
因为是小飞机,没有多少宽度,就用3mm直径的发光管吧,最好是圆柱形的,四面都能看到;红、绿两管可以用AB胶粘在脚架上,白色的就粘在尾巴上;取电点就在原主板的犮光管上取就行了。
不过我很担心你的视力是否能在夜空中看清这么小间距的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哗大佬,你不是吧!

首先,这得要看你的飞机能剩多少克的有效承载量,如很多、那就做将复杂点,没多少就 ...

明白,會試試看,因在板上看見的都是會再接上一小塊電路板的閃燈,但我的是110小機沒有辦法吧,所以這個我會試試

楼主:
跟大大的說法現試了一下,比較醜等試完效果可以再修改。

楼主:
只好頂一頂~請給些意見~

楼主:
沒有人知道這個方法可行嗎?因感覺這方法在重量上應該不會太重,像我現在這麼多線

网友(2016-06-26):
用漆包线最好

楼主:
最近會再更新,因為已經訂了銅薄和銀槳,看看那個會更好和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