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连接BB响,突然变小声呢?

楼主(2016-05-22):
昨天还好的,今天上电报警BB响的声音就很小声呢,我换了一个BB响都一样,谁知道乍回事呢?

网友A:
我的也这样,感觉哑了一样,有时候基本没得声音,有时候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这样,感觉哑了一样,有时候基本没得声音,有时候又正常

这样是板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板有问题吗?

爱懂喽!

楼主:
就不管它?

网友B:
F3 我先後買過8片 , 其中3片都有這個問題 , 多數都是新板通電幾次後就BB傻了 , 有時更會亂叫 ,
換BB是無用的 , 這些F3我都把BB拿走 , 直接換了外置的BB響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 我先後買過8片 , 其中3片都有這個問題 , 多數都是新板通電幾次後就BB傻了 , 有時更會亂叫 ,
換BB是無用 ...

F3板上没有BB啊,只有接BB响的端口而已,换外置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今天我的F3也哑了,查明原因是BUZZER焊盘边上控制蜂鸣器发生的三极管挂了,从废飞控上吹下一颗换上,BB就复活了。